论刀尖圆弧大小对圆弧的影响

楼主(2015-11-30):
各位大侠,小弟在此想求教问题!如题所示,工件为调制钢 硬度 HRC47 内孔定位车外圆。在实际同等加工的情况下,08圆弧加工出来的圆弧貌似比04角的大。是否有什么理论依据!

还望各位赐教!

网友A:
不用刀尖圆弧半径补偿的情况下:
凹圆弧:R编程=R图纸-R刀尖
凸圆弧:R编程=R图纸+R刀尖
不管哪种圆弧,小刀尖换大刀尖,程序不动,加工出的实际圆弧只会变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刀尖圆弧半径补偿的情况下:
凹圆弧:R编程=R图纸-R刀尖
凸圆弧:R编程=R图纸+R刀尖

变小吧,R大,刀具变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小吧,R大,刀具变短

大侠,车台阶时,不走查补,根部圆角就是刀尖圆角,0.4刀尖换0.8刀尖后,根部圆角从0.4变为0.8了。不过由于刀尖圆角改变后,会导致X和Z两个方向相对原先的刀尖有误差。但这个误差不影响圆角的R值,只影响圆角的位置。

网友(点评):
说的对,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实际中有种情况总会发生,单独给棒料倒圆角工序中,用小R刀编程,后来换大R,就是导致车不到,或者R面很小,虽然R值大,但车不到工件,会导致过度面小

网友(点评):
那就是圆弧的位置发生外移了,所以工件上倒不出来了啊。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 我的问题 出错了!!是 圆度 不是圆弧!!更正下

网友(点评):
R0.8一般粗车

网友(点评):
R0.8一般用于粗车

网友:
程式的问题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载研究下

网友:
机床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