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尔特宝S826开关的故障分析

楼主(2015-11-30):
图中是出现问题的开关,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还是很模糊,到底怎么分析一个开关的实效.这是初步的分析.
希望高手能谈一下,多谢.
一、沙尔特宝S826
1、原理图及参数

2、主要材料
   polycarbonate(PC)
密度:1.18-1.22 g/cm^3
线膨胀率:3.8×10^-5 cm/°C
热变形温度:135°C 低温-45°C
抗冲击
不需要添加剂就具有UL94 V-0级阻燃性能
耐磨性差。
机械性能:强度高、耐疲劳性、尺寸稳定、蠕变也小(高温条件下也极少有变化);
耐热老化性:增强后的UL温度指数达120~140℃(户外长期老化性也很好);
对水稳定性:高温下遇水易分解(高温高湿环境下使用需谨慎);
绝缘性能:优良(潮湿、高温也能保持电性能稳定,是制造电子、电气零件的理想材料);
介电系数:3.0-3.2;
耐电弧性:120s;
成型加工性:普通设备注塑或挤塑。
以下是IMD/IML工艺专用低温注塑PC塑料A类部分物性表;

性能项目

测试方法
数值/描述
单位
机械性能
拉伸强度(引张强度)
ASTM D638/ISO 527
65
kg/cm2(MPa)[Lb/in2]
断裂伸长率
ASTM D638/ISO 527
120
%
拉伸模量
ASTM D638/ISO 527
2450
kg/cm2(MPa)[Lb/in2]
拉伸屈服伸长率(延伸率)
ASTM D638/ISO 527
9
%
拉伸断裂伸长率(延伸率)
ASTM D638/ISO 527
40
%
弯曲模量(弯曲弹性率)
ASTM D790/ISO 178
2450
kg/cm2(MPa)[Lb/in2]
弯曲强度
ASTM D790/ISO 178
105
kg/cm2(MPa)[Lb/in2]
洛氏硬度
ASTM D785
122

注塑性能
注塑温度
ASTM D648/ISO 75
270-310
℃(℉)
分析:虽然PC的综合性质不错,但其强度不一定能适应城铁车门开关这样的使用环境(车身的震动、车门的非正常开合等,都会对开关造成影响)
1、裂纹
1)情况及分析
   注:因样件已由粘合剂粘连,不可拆卸,故只能在外部观察
     a、靠近底板一面产生的裂纹较正面多。说明力的作用点应在两固定孔下部,这与样件正反表面是否平整及固定孔是否竖直有关,具体搞清楚需要进行高精度的测量。
     b、安有活动转臂处的裂纹较多。
     c、有自发白纹。通过观察样件发现,此开关在使用前便极有可能存在缺陷。
d、样件内部有少量气泡(是否为真空气泡未知,若为真空气泡,则会存在一定大小的内应力)
f、样件表面有凹陷,也可能与内应力有关,且部分凹陷分布在裂纹处。
2、不导通问题
1)触点原理与材料
    a、原理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这种接触方式可以修正活动触头的左右反向的偏移,从而保持两端触点的良好接触,但却不能对上下方向起到作用。这样可能产生的问题将在下面分析
b、原料:
硬银或合金(厂家所给信息)
  特点:导电性好,在微弱的电流下也可工作
        硬度低于一般合金
2)样件的测试结果及分析:
三个样件处于常开或常闭状态时,皆能导通,且阻值皆为0.2欧,多次测试结果相同。
既然之前出现过样件不导通的情况,则根据推测可以大致判断为以下五种情况:
a、 触点氧化
地铁内部的空气湿度较高,金属容易氧化,形成不导电的氧化物
b、触头发生形变
由于导通结构所用的材料硬度较低,在频繁或非正常工作后,可能会产生下图所示形变

接触

未接触

     c、灰尘等杂质进入开关内部,污染接触点
     d、触点接触不好
       列车晃动较大时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这是图片.

补充内容 (2015-12-1 17:36):
@2266998
还是麻烦下998老师指点下方向,多谢。今天在网上又找了一些资料看,还是很迷糊。

网友:
楼主很啰嗦,看你发的东西,觉得你平时工作有时会抓不住重点;呵呵。。。

根据楼主的描述,我觉得开裂纹处主要是设计有问题,不知道那铜的部件,是塑件模具成型做为嵌件,还是后续铆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