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续圆孔加工圆度如何改善,求教

楼主(2015-11-30):
如箱体类拨叉轴孔加工圆度

网友A:
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
珩磨加工的其中一种典型工件就是拨叉

楼主:
拨叉轴孔   圆度怎么提高现在加工圆度0.04

网友:
一次性加工啊,在同一轴线就行

网友B:
这个是断续加工,和切削平衡有关系!!

网友:
分粗精加工会有所改善,改变加工量

楼主(2016-10-16):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说什么

非整圆加工,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断续加工,和切削平衡有关系!!

如何解决?关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解决?关键

楼主目前的加工工艺是镗还是铰?或者其它?
用的什么刀具?还有工艺,不说清楚,别人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目前的加工工艺是镗还是铰?或者其它?
用的什么刀具?还有工艺,不说清楚,别人帮不了你

PCD铰刀

网友(点评):
铰刀几刃的?直刃还是螺旋刃?

网友:
镗孔后柱型压头直接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