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机的机架常常会出现裂缝,请教

楼主(2015-11-30):
压机吨数一般在2000吨左右!不过压机的机架常常会出现裂缝 。机架板有50多毫米,这是怎么回事求教!

网友A:
真奇怪!写些大字压在裂缝上看能不能镇住

网友(点评):
元帅幽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压机

压地板的一般在2000吨左右的压力

网友C:
裂缝出现的位置描述一下,是在内角位置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压地板的一般在2000吨左右的压力

根据材料力学,可以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裂缝出现的位置描述一下,是在内角位置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材料力学,可以算算。

材料的问题吗  但是板已经很厚了

网友C:
我也只懂点皮毛,但也来厚颜出谋划策。
1 机架内角位置应力最集中。
2 机架焊接的时候,焊缝位置如果去应力退火不当,会存在较大残余应力,并且焊缝处的疲劳强度,推荐按铁素体来取值。这样一来,焊缝位置就是整台机架最薄弱的位置了。
所以,整台机架在内角位置靠近焊缝处出现裂缝,颇为常见。
具体的方案,也只有几种:
1,通过计算,验证机架结构的合理性
2,控制工艺,焊接和热处理
3,控制质量,板材及管材的材料

你如果要计算一下整个结构的合理性,不妨把尺寸截图给大伙看一下,这里有高人能计算。
你如果要讨论工艺的合理性,不妨把焊材,热处理以及金相检验报告给大伙提一下,这里有高人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只懂点皮毛,但也来厚颜出谋划策。
1 机架内角位置应力最集中。
2 机架焊接的时候,焊缝位置如果去应 ...

能发cad吗

网友:
最好贴图,方便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奇怪!写些大字压在裂缝上看能不能镇住

如来更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