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轨道

楼主(2015-11-30):
最近在做堆垛机。现在负责提升部分,提升部分要求用齿轮齿条提升。所以求一款轨道。图仍为简图,请别介意。
前面做成悬臂部分来摆放货叉。后面需要用两根或四根导轨(提升稳定度)来用来提升。在导轨上安装齿条,用来提升。承重算上货物及结构大概500KG,长度大概3m左右。

网友:
不是有现成的液压升高叉车吗?淘宝找一下!用轮子!

网友:
感觉用液压比这个好

网友:
同上,万能的淘宝

网友:
好无聊啊

网友:
可以用齿轮轨道

网友:
这么轻   链条就够用了   哪里要这么麻烦

网友:
这个是需要叉车门架槽钢还是导轨?我们有做叉车门架槽钢。

网友:
用槽钢焊接,槽钢中间走滚轮,液压动力,或蜗轮蜗杆加齿条,槽钢可选大小两种型号相互镶嵌这样居高翻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