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接和焊接能在同一连接处一起使用吗?

楼主(2015-11-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取决于间隙。
焊接,是原子、分子层面,不存在一个间隙问题。
螺栓连接的压紧力可以很大,但远大于原子间隙,不能形成分子间力。

间隙导致受力的先后顺序不同。举个例子,一个花键连接,同时加一个螺纹连接在端面加紧两个零件。那么第一受力是端面摩擦力、螺纹摩擦力。第二才是花键。因为花键的间隙远大于端面摩擦的

网友(2017-08-09):
大侠在徐工吗

网友:
我也计划去,大侠觉得那里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