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带两个平行输出轴的液压马达?

楼主(2015-11-30):
因空间结构的原因,做方案时需要有一个马达带有两个平行的输出轴,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结构的马达?请各位社友、前辈们告知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有啊,马达的轴前后都出来,双头输出

网友:
马达不知道,用过双出轴电机,冷轧机上调整辊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马达的轴前后都出来,双头输出

能否告知是什么型号的马达,或者哪里有这样的马达卖?谢谢!

网友A:
淘宝搜索,双轴输出马达即可,中间的轴可以定做,我用过,也是淘宝上买的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双轴输出马达即可,中间的轴可以定做,我用过,也是淘宝上买的步进电机

谢谢仁兄的指引!

网友B:
应该有传动轴支撑的同轴式斜盘式轴向柱塞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传动轴支撑的同轴式斜盘式轴向柱塞马达

谢谢仁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