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摇杆机构异响的探讨

楼主(2015-11-30):
补充原理图,曲柄的转速是700度/s

最近论坛讨论曲柄机构很火啊...
我最近用到了曲柄摇杆机构,可以是曲柄顺时针和逆时针转动时,速度不变,摇杆的负载不变,但是机构的声音
却大不同呢
求大侠们解惑,谢谢

补充内容 (2015-12-1 08:41):
机架长度为108.33

网友:
大侠,异想源于振动。可能是摩擦产生的振动,也可能是冲击产生的振动。不同于齿轮机构,曲柄为驱动的机构,很容易存在和出现冲击。引发异响。虽然你说负载是恒定的,但是在一个周期上杆件上的受力并不相同。
所以,单就你这个图,我无法判断说原因是什么。研究这个,必须有清楚的负载规律,方向的,惯性的。另外,如果一个系统经常做一个方向的旋转,一段时间后,反转也可能因为摩擦出现异响。
大侠可以沿这几个方向查查。

网友:
你两个支点的位置关系图,你没交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