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加工问题

楼主(2015-12-01):
本人想对设计出的一些曲面进行加工,如图。
球面只是作为举例,本意是在平面上设计了一定的凸起或凹陷,凸起或凹陷的高度较小,在几到十几个微米的范围,但其范围远大于高度的尺度,类似图中半径很大的球面。
本人想使用数控加工这类曲面,但不了解数控的曲面加工是否能达到几或十几微米的精度?
如果除了数控还有什么方法可对此类表面进行加工?
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可以上磨床

网友A:
数控磨床

网友B:
这种磨床可做不了!即使是光学磨床也做不了!只有放电加工,还要是高精度的镜面火花机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可以,数控铣床比较难,对总体加工环境要求比较高,很难找到合适的厂家,火花机应该可以,这个电极光洁度,和放电间隙需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磨床

我咨询过一些老师傅,他说数控磨床加工一块200*250的平面的平面度误差可能就比我要求的曲面高度尺寸大了,几个微米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点评):
200*250平面平面度几十微米都达不到,那还叫磨床吗?几个微米也轻松啊

网友(点评):
这种曲面的磨床没见过,放电应该是经济可行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磨床可做不了!即使是光学磨床也做不了!只有放电加工,还要是高精度的镜面火花机

我是一个学生,对加工设备的了解并不多,希望您能详细说明一下火花机,谢谢!

网友:
几微米和十几微米你可以忽略一大推机床

网友C:
我想说电极是哪里来的,现在好多机床分辨率是1U,你整个高度才几个到几十个U的曲面 这类分辨率1U机床没法做吧,至少精度和分辨率要达到0.1U以内的机床才行吧,而这种机床很难找,加工费肯定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电极是哪里来的,现在好多机床分辨率是1U,你整个高度才几个到几十个U的曲面 这类分辨率1U机床没法做 ...

很简单!也是火花机加工!明白?磨一个凸的电极加工电极,呵呵!没有做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学生,对加工设备的了解并不多,希望您能详细说明一下火花机,谢谢!

这个可以百度!日本的牧野,沙迪克,瑞士阿奇!自己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也是火花机加工!明白?磨一个凸的电极加工电极,呵呵!没有做不到!

大侠,请问你凸的电极拿什么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侠,请问你凸的电极拿什么磨呢?

手摇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磨床可做不了!即使是光学磨床也做不了!只有放电加工,还要是高精度的镜面火花机

请教那个火花机的电极又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咨询过一些老师傅,他说数控磨床加工一块200*250的平面的平面度误差可能就比我要求的曲面高度尺寸大了, ...

不会吧,你问问加工中心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那个火花机的电极又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呢?

手摇磨加工一个椭圆接R的电极,然后再装上电火花加工零件用的电极!然后再用加工好的电极加工零件。唉,解释太费劲了

网友:
冲压成型可以试一下。

网友F: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要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要了解!!

是做螺栓结合面的,可以均匀应力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