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行程高速往复怎么弄比较好?

楼主(2015-12-01):
比方说,行程15m,速度4m/s,缓冲距离<250mm。
目前的保守想法是用齿条。

忘了说了,运动件质量大概100kg。

网友:
用皮带,可以考虑不

网友:
长行程刚度精度要关注;大惯量往复两头力很大,强度疲劳也要关注。
大侠交流之时,我等听课之时。
大侠顺利!

网友(点评):
谢谢!以前没做过,想跟大家学习些经验 :D

网友(点评):
两头的惯性力确实很大。

网友:
你要求的往复精度是多少的

网友(点评):
嗯,没有精度要求,只有速度要求,速度精度要求也不高。

网友:
齿条挺好的啊  加个滑轨

网友:
还是齿条好点,高速稳定性好点,大惯量伺服电机,你拱准备怎么加工,拼接吧?

网友(点评):
这么长的齿条,只能拼接了。

网友:
拼接,导轨也拼接,拱也是拼接吧,你们龙门铣多大的加工长度

网友:
同步带,两头加缓冲器?齿条安装维修都麻烦。

网友(点评):
嗯,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用同步带比较实际,成本能有效降低,而且维护方便。

网友:
如果没有精度要求,还是同步带,大惯量伺服加上减速器驱动,同步带人工张紧也行,自己搞一套自动张紧,定期校正装置也可以。省事简单,更重要的是,轮子线速度高。齿轮齿条安装维护比较麻烦,还要润滑保养,要是安装不到位,高速一跑起来那响声呱呱地响。

网友(点评):
嗯,非常赞同!

网友A:
磁轨。

网友(点评):
电磁弹射? :D

网友(点评):
呵呵,我是来给逍兄逗乐子的。目前也在搜索记忆库,看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用皮带,以前的公司行程有5米,私服电机带动而且精度比较高,速度快,之前是意大利的设备

网友:
没要求精度的话,钢丝绳拉最方便吧。做过2m/s的,150kg,是用钢丝绳拉的,工况比较复杂,环境也挺恶劣的,所以没法,就用的钢丝绳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

网友(点评):
钢丝绳也是个方法。略微考虑过,但觉得钢丝绳太重,比起同步带来,惯性太大。但也不放弃这个想法。

网友(点评):
钢丝绳缠绕拽引,大跨度的行车上常规驱动机构了,不过这个100kg轻载啊

网友:
压缩空气弹射

网友(点评):
这是个高科技啊。中间飞行段的速度还是尽量稳定好。。。

网友:
在论坛里看过一个三叉的凸轮样的东西,凸轮两边是固定在拖板上的圆柱,凸轮旋转带动拖板往复,这个行不行?

网友(点评):
行程有十多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轨。

大侠说的是这种吗?

网友(点评):
这个是高端货了。呵呵。不用在意我,我来这帖是搞乐的。

网友(点评):
高科技 ,还没用过

网友:
不知道大侠具体装置如何布置的。
瞎说几句吧能否搞一个‘驱动轮装置在轨道上爬行’呢,或者直接上轮毂电机,期间要考虑避免打滑问题,交流电的话电线缠绕布局等小细节问题

网友(点评):
那就是齿轮齿条了。像汽车那样在路上跑,速度不稳啊。

网友(点评):
线轨限位,电机+减速器 设定好速度特性曲线,问题也不大

网友B:
我用过2米行程的同步带,跟逍遥大侠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负载重80kg,由于需要的节拍很短,需要1s跑到位,因此只能尽量提高加速度,最后尝试能正常跑的加速度是8m/s2,因为同步带能提供的推力比较小,行程也比较短,无论再怎么提高最高速度都无济于事(如此短的加速时间,无法达到如此高速)
楼主的负载时150kg,在我估计,加速度会更加低,大侠要有心理准备,另外,同步带能达到的速度最高也就5m/s左右,你用到4m/s也快接近极限了,这就意味着,15m的行程,至少也要5秒才能跑到位,同时应控制带轮直径,单齿功率过高会跳齿

以上,就是我个人一点经验,供参考。

网友(点评):
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2米行程的同步带,跟逍遥大侠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负载重80kg,由于需要的节拍很短,需要1s跑到位,因此 ...

非常宝贵的数据,特此感谢!

网友(点评):
大侠,客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2米行程的同步带,跟逍遥大侠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负载重80kg,由于需要的节拍很短,需要1s跑到位,因此 ...

加大包角应该可以降低出现跳齿的可能性?不太确定

网友D:
我曾经做过15米的生产线。需要在中间停顿12次。我平均速度是3m/s。负载就不是很重40kg左右,我用的正是皮带。以及我要的精度控制在0.1mm范围内。停顿是用多点检测减速 刹车。希望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大包角应该可以降低出现跳齿的可能性?不太确定

是的。因为在传递功率一定的情况下,加到包角,啮合齿数就会增加,这样每个齿需要传递的功率就会降低、
不过我那次用的是标准模组,结构没办法改变,所以,大侠的办法,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做过15米的生产线。需要在中间停顿12次。我平均速度是3m/s。负载就不是很重40kg左右,我用的正是皮带 ...

樓主用什麼電機?

网友:
直线电机,蒸汽弹射,电磁弹射。

网友:
履带式的呢,链轮传动,中间加辊子,

网友(2016-01-09):
汤姆逊以前给我们推荐过一个方案,行程20m,速度10m/s,是采用滚珠丝杠传动的,滑台两端有浮动螺母支撑丝杆,负载不到20kg。

汤姆逊的工程师说,高速场合应用滚珠丝杠最合适,但是行程不能太长,20m几乎是他们的极限。长行程适合用同步带传动,但是速度和精度受到限制,速度10m/s、±0.2m也几乎是他们的极限了。要重载高精度可以用齿轮齿条,但是速度最好不要超过3m/s。

网友(点评):
非常宝贵的信息!谢谢!

网友:
这么长我认为摩擦最合适,坦克履带样式,轰隆隆开过来,轰隆隆开过去。还可以掉头转弯,想想都带劲。

网友:
建议楼主对比一下rgv是怎么传动的,我做过汽车主线的同步台车,用的是摩擦轮传动,柔性大,安全。
导轨是方管焊的,轮子一侧做平轮一侧做夹轮,长度十几米的样子,负载是一小车零件加四个人。
哦,还有个优点便就是宜。

网友E:
老以前的一种结构了,长行程往复运动,用的也是带轮,不知道能不能带给您一些启发。

长行程高速往复

长行程高速往复

长行程高速往复

长行程高速往复

网友:
速度 4m/s,你们有考虑过同步带的感受吗?

网友(2016-05-25):
引用 网友E:
老以前的一种结构了,长行程往复运动,用的也是带轮,不知道能不能带给您一些启发。

学习了,觉得这方式还不错。

网友:
我以前做过火焰切割机,就是钢轨(轻轨)加齿条,往复精度0.05mm,负载重量可不止100公斤但是速度没这么快,也就2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