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机加工几个问题

楼主(2015-12-01):
对于机加工不太了解,有几个问题一直没太搞清楚,想请教一下大家。
1.若加工轴φ20(-0.02/-0.041),考虑了机床本身的精度±0.005(瞎说的),是不是输入加工尺寸如φ19.97之类的具体数据?然后就满足该偏差了。
2.若非得用基轴制,要加工一个孔φ20(+0.041/+0.02),该怎样加工呢?加工孔的工具基本都是定尺寸的,只见过一个可调镗刀是非定尺寸的,可以微调尺寸,是用这个吗?
3.线性尺寸除了那四个未注公差,精度再高一点能有多高?若加工一个板长度尺寸100±0.05容易吗?未注公差f级±0.15,我们都用m级±0.3.

网友A:
去现场看看,就什么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现场看看,就什么都知道了。

是该这样,只在装配现场待过,机械厂在另一个地方,都不认识。唉

网友B:
孔可以车,铰和镗,还有滚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可以车,铰和镗,还有滚压

对,还有车刀可以加工这些偏差孔。

网友:
机加中影响因子非常多。唯一不变的,就是都在变。

网友A:
1.加工首件有个步骤叫调试机床,你加工孔和轴都会留一些余量,然后进行测量,根据实际量的尺寸进刀,首先调试合格后,就可以根据调试的参数批量性加工了,除非你的机床已经烂的不行了,否则都是很稳定的,注意刀具磨损;
2.一般精镗刀都是可以调节尺寸的,一般的做法是镗孔口一小段距离,测量,调整刀具直径,然后孔口尺寸到位了,直接镗下去;
3.一般机床都能达到100+/-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工首件有个步骤叫调试机床,你加工孔和轴都会留一些余量,然后进行测量,根据实际量的尺寸进刀,首先调 ...

晓得了,是我想简单了,谢谢你。

网友(2016-01-11):
这个精度铰孔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