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打开文件时,显示主数据访问错误

楼主(2015-12-01):
修复、toolbox的位置都指定了,应该不是这方面的问题,求解答谢谢

网友:
打开别人的图纸时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求解决

楼主:
问题已解决:

Solidworks 2014 提示failed to create toolboxlibrary object的解决办法,亲试有效
1.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2. 点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Installer,没有就建 一个;
3. 新建一个Dword值,名字为“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值为1;
4. 点安装光盘里的setup.exe,选修复安装Solidworks 2014;
5. 安装完后打开Solidworks 2014,确认问题解决后,将“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 的值改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