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镗床攻螺纹大家用什么工装

楼主(2015-12-01):
同上

网友:
问题可以具体些

网友:
买机床时厂家没有配吗?

网友:
工装主要针对不同产品设计不同工装,
分为通用型与专用型!!

网友:
一个刀柄就搞定了,不用工装

网友(2018-04-28):
现在较大的螺纹,如M72内螺纹,可以在镗床上铣丝,效果比直接用丝攻攻好一些

网友:
这个得根据具体零件来说啊

网友(2018-06-21):
这个买个专用刀柄即可,1000元左右吧,都升级到2代了,机床附件厂一般都有
不过不适用于小螺纹小螺距

网友:
攻丝用什么工装?我们都M48以下的攻丝 以上的铣丝

网友:
虎钳还是用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