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忙看看图纸,应该如何加工?感激不尽

楼主(2015-12-01):
详见附件图纸

网友A:
这么薄,线切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薄,线切割吧

您好,右侧的图纸可以给解释解释么,不知道怎么给切割出来,中间直径183MM的类圆形的东东怎么理解,是在1380*202的板子上挖个类似圆形的孔?那2-M10的螺纹通孔就没办法打了。

网友B:
先拆零件图吧
剪一块板子,粘上密封垫,铆住
中间的套子装上,没看到具体连接办法,也是胶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拆零件图吧
剪一块板子,粘上密封垫,铆住
中间的套子装上,没看到具体连接办法,也是胶粘吧

您好,大侠,右侧图纸的板子如何剪呀。图纸看不懂,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大侠,右侧图纸的板子如何剪呀。图纸看不懂,可以解释一下吗?

看不懂图,我也很无奈
首先,图里有几个零件?
钢板,密封垫,铆钉,中间套,是不是这几个?
看不懂就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图,我也很无奈
首先,图里有几个零件?
钢板,密封垫,铆钉,中间套,是不是这几个?

对的,右侧图纸是哪一部分的,是密封垫的图纸吗还是全部的?我想知道密封垫要怎么切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右侧的图纸可以给解释解释么,不知道怎么给切割出来,中间直径183MM的类圆形的东东怎么理解,是在1 ...

你看清楚左视图,不是挖孔,是凸缘结构,类似法兰的凸缘。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右侧图纸是哪一部分的,是密封垫的图纸吗还是全部的?我想知道密封垫要怎么切割。。。

如果密封垫就是外径183打2-M10的螺纹通孔,那没有内径数据也割不出来吧。还是说1380*202长方形的是密封板,搞不明白,求大侠点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清楚左视图,不是挖孔,是凸缘结构,类似法兰的凸缘。

头大,图纸看不明白,我主要想知道密封垫是咋切割的,大侠多讲解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