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SolidWorks画钣金

楼主(2015-12-01):
1、草图的基准面选择。可以有两种:a、按实际实物确定零件的主视图基准面(好处是在装配时更直观)b:零件的主视图为前视基准面(好处是出工程图时自动生成的三视图基本无需调整)
2、基体法兰要尽量简单,定义要合理。一般就矩形就可以。再拉伸切除成需要的形状。
3、边线法兰是最好一道边一道边的进行,遇到两道边角需要闭合角的时候先闭合掉再画后面的边。
4、在没有非90度折弯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在边线折弯里面修改折弯参数,要直接在钣金的编辑特征里面修改。如果有非90度折弯则在该边线折弯里面自定义折弯系数。
5、每个零件的孔尽量单独定义,便于后期修改。
6、平时没事时可以画一些模板钣金把参数设置好,需要时调用。比如U字型,几字型,盒子无翻边型,盒子外翻边,盒子内翻边等等,钣金的形状其实不多,都画出来,后面调用改下尺寸就好。
7、要和折弯师傅沟通,建立一份本厂的折弯系数表。包括 材料、厚度、折弯内R、折弯扣除、K因子所使用的下模等。要一一对应。
8、要熟悉本厂的机械、模具的加工能力范围。避免画出实际做不出来的钣金。

网友A:
我觉得钣金很难画准确

网友:
细数表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钣金很难画准确

不是很难画准确,而是你画的与实际的是不是能对应起来。比如你画的R角为1,实际R角做出来为1.5。那么因R角不同,你展开的尺寸就不同。

网友:
楼主能不以传一点你画的资料上来共享一下

网友(2016-02-05):
谢谢分享经验!春节快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