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产生的IGS文件,怎么回事

楼主(2015-12-01):
solidworks产生的IGS文件,怎么回事??谢谢

补充内容 (2015-12-2 14:07):
我从没保存过,软件突然增加很多这种文件

网友:
别用IGS,  用STP  ,STL

网友:
三维图格式IGS,STEP是常见的格式,属于中性格式,也就是其它的三维软件都可以打开。

网友:
我都没明白你想问的问题,对你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
什么怎么回事? 同问

网友:
什么叫怎么回事,楼主喝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