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纸中的密封垫怎么切割?

楼主(2015-12-01):
如题,求如下图纸中的密封垫要怎么切割?哪位大侠用通俗一点的语言解释一下下。。

网友A:
一般密封垫不都是有标准的,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没有合适尺寸,只有直接下料了。数量少就直接画样板剪切。数量多可以做模具让别人给你开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密封垫不都是有标准的,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没有合适尺寸,只有直接下料了。数量少就直接画样板剪切。 ...

大侠可以帮忙解释一下附件的图纸吗,想知道图纸中t3密封垫要怎么切割,现在有材料

网友:
你那个图纸面板按左视图那样剪切,内圆直径150,外径直径为183,圆切边尺寸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