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挡板粘接问题

楼主(2015-12-01):
聚氨酯材质的同步带和橡胶材质的挡板要用什么胶水能粘接的很牢固?

网友A:
同步带中间把齿磨掉 钻孔 在锁你所需要的挡块! 当然相对应的同步轮中间的齿车掉一部分!

网友B:
试试乐泰粘结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乐泰粘结剂

用途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中间把齿磨掉 钻孔 在锁你所需要的挡块! 当然相对应的同步轮中间的齿车掉一部分!

之前就是这样做的,现在想用胶粘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就是这样做的,现在想用胶粘接了

我们是使用超声波摩擦或热熔两种方式做的。用胶水粘,那是不专业。我们是MIYFLE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使用超声波摩擦或热熔两种方式做的。用胶水粘,那是不专业。我们是MIYFLEX

受教了,谢谢~
那么同步带的材质和挡板材质要怎么选择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受教了,谢谢~
那么同步带的材质和挡板材质要怎么选择呢?

要热塑性挡板,材料必须是PU的。如果胶水粘帖的,可使用橡胶类。详情参考附件第5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热塑性挡板,材料必须是PU的。如果胶水粘帖的,可使用橡胶类。详情参考附件第5版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有机会可合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机会可合作下。

mark!

网友(2022-02-19):
学习了,怎么在橡胶同步带上加上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