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在往下拉紧时,压住产品,如果没气了怎么办?

楼主(2015-12-01):
气缸在往下拉紧时,压住产品,如果没气了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可以在没气时仍保持拉紧状态

网友:
气缸有常开式和常闭式,你根据你的要求选择方式。

网友:
单向阀憋压

网友:
都能自锁

网友:
气阀自锁,要求高就机械自锁

网友:
最好用单作用汽缸, 没气时靠弹簧力压紧. 当然也可以用中封阀, 但时间久了就没力气了

网友A:
电磁阀分中压、中分、中泄,选中压的电磁阀,断气后仍保持压力。密封好的,能坚持一晚上。

网友(点评):
正解,就是这种,三位阀

网友(点评):
三位5通才这么叫,中压,中封,中泄。中压没气了能保持?

网友(点评):
那不是中压的就是中封的,我现在不搞非标设计了,许多细节搞不准了

网友:
有一款锁气阀,也许能满足你的要求,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B:
气缸是执行件,电磁阀才是控制元件
你想让气缸怎么动,就要选择合适功能的电磁阀
当然,现在市场上也有很多带有特殊功能的气缸,但成本都比较高
我觉得楼主可以考虑选用什么样的电磁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分中压、中分、中泄,选中压的电磁阀,断气后仍保持压力。密封好的,能坚持一晚上。

对载荷有要求没?

网友:
要选好气缸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选后端自锁气缸(机械自锁);当然也可以在回路上加一个蓄气罐,当气源断气用蓄气罐供气, 但是这只能应急;给系统提供断气报警,维修人员检修提供时间;不能做工作使用。

网友:
有气控阀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缸是执行件,电磁阀才是控制元件
你想让气缸怎么动,就要选择合适功能的电磁阀
当然,现在市场上也有很 ...

赞同楼主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