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流场分析,难啃的骨头

楼主(2015-12-01):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工作的需要,一直在努力学习ANSYS,第一次接触这个软件,学的云里雾里,实在是难以啃下这块骨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好的资料?

网友A:
因为没有学基础理论,上来就按钮,按出来结果了,但自己不知道对不对,现在都这样,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点评):
前段时间发现两个设计院的硕士从业十多年了,还在设计群里求计算小软件的

网友B:
建议先学习流体力学和有限元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有学基础理论,上来就按钮,按出来结果了,但自己不知道对不对,现在都这样,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998老师麻烦您帮我指点下。
我的那个开关出现了裂纹,该如何分析原因。我在网上找了资料看,还是很迷糊。
这是地址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279&page=1&extra=#pid3346172
多谢。

网友(点评):
这个我要具体看材料才能开口,没法瞎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有学基础理论,上来就按钮,按出来结果了,但自己不知道对不对,现在都这样,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一开始确实是上来就开始做实例,后来感觉不行,就从最基础的开始学习,还是懵懂状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学习流体力学和有限元理论

谢谢,目前正在学习中呢

网友:
先学理论,理论拿下了,有限元软件就是个把小时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有学基础理论,上来就按钮,按出来结果了,但自己不知道对不对,现在都这样,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998老师,您好,让您久等了
这是材料:里面的金属部分INCONEL alloy 690 (UNS N06690/W. Nr. 2.4642)
                 外面的壳子是reinforced pc
这是其性能表:
性能项目

测试方法
数值/描述
单位
机械性能
拉伸强度(引张强度)
ASTM D638/ISO 527
65
kg/cm2(MPa)[Lb/in2]
断裂伸长率
ASTM D638/ISO 527
120
%
拉伸模量
ASTM D638/ISO 527
2450
kg/cm2(MPa)[Lb/in2]
拉伸屈服伸长率(延伸率)
ASTM D638/ISO 527
9
%
拉伸断裂伸长率(延伸率)
ASTM D638/ISO 527
40
%
弯曲模量(弯曲弹性率)
ASTM D790/ISO 178
2450
kg/cm2(MPa)[Lb/in2]
弯曲强度
ASTM D790/ISO 178
105
kg/cm2(MPa)[Lb/in2]
洛氏硬度
ASTM D785
122

注塑性能
注塑温度
ASTM D648/ISO 75
270-310
℃(℉)

按照您的提示,我的分析是如下。麻烦998老师指点下。
1、开关承受的是交变冲击载荷,应该考虑疲劳破坏还是冲击失效了?
2、书上介绍说非金属材料失效分为老化失效和机械失效。
      老化失效主要是包括热老化这里温度不高,不会是热老化。光老化主要是一些双键的高分子物质吸收了大量的紫外冠,这里的开关放在了地下,可能性也不大。高能辐射主要是一些射线,这里更没有可能性。水解和氧化的双重作用导致其分解失效,这个有可能。
       机械失效主要是因为高分子材料存在着种种非均匀性,当把他们制成制件时,便会引进各种内应力。当材料受拉伸、压缩、剪切、腐蚀、磨损时,便会导致材料开裂或者断裂失效。
      直接加载下产生的拉伸断裂,一般首先在断口留下光滑的镜面区,然后留下粗糙区。
      疲劳断裂的产生首先是材料的最薄弱区在应力作用下产生了英纹。而后在应力上升的过程中,英纹因为其中的微纤束被进一步拉伸而变宽。在最后的应力下降期间,由于弹性回缩和屈曲,英纹闭合。反复多次之后,英纹底部的微纤越来越细长,当应力超过分离极限时,英纹便转为裂纹。
     环境应力开裂,主要是使用过程中周围介质和内部应力的共同作用导致了构件开裂了。
我的困惑在于怎么把书上讲的跟实际图片中的对应起来。多谢998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998老师,您好,让您久等了
这是材料:里面的金属部分INCONEL alloy 690 (UNS N06690/W. Nr. 2.4642)
  ...

你还是完全没有听懂我要说什么,

举个例子,材料是42CrM0,成分是相同的,有些零件就断了,有些没断,为什么,

1,同样一根轴,工艺不同,产生的应力就不同,

2,完全相同的工艺,高寿命的,表面要抛光,而没抛光的那个就会先断,

你看一下我给人家分析齿轮箱那个例子,他换过各种材料,还是断,怎么断的?不知道,一直在改材料,最终分析出来是箱体变形导致局部载荷过大断了,这就不是材料的问题,你找材料是不行的,

一个东西断了,要先看断口,即使你自己不懂,要找你厂子里人给看怎么断的,分析那个因素,是材料超载了?还是应力集中了,或者是工艺缺陷问题,

你没找到这些原因之前,你跟计算机较劲,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阿哈哈,懂我说什么吗?

假如你材料自身有缺陷,比如疲劳限就是很低的,你计算也白搭,你要先分析你那个材料是不是就有高疲劳限的,同样化学成分的材料,其疲劳寿命可以差50倍,这没什么,跟化学性能没有关系,是金相的事情,

高镍基的材料非常复杂,我就玩各种镍的,镍合金是最复杂的东西了,同样含镍量,不同轧制方式处理的薄板,寿命是天壤之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