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变位机设计,这个最大转矩怎么求

楼主(2015-12-01):
如图,小弟刚接了一个变位机的活,载重1吨(工装、支架预计200KG),转速5 rpm .变位机中心与工件重心间距约为150mm。见图。这个最大转矩怎么求?转速那么慢,还需要计算启动转矩吗?

谢谢。

网友A:
慢么?6秒1圈啊角速度算下来不慢吧。

网友(点评):
咋算是6秒?

网友(点评):
算错了2πr 算角速度又吧2乘上了……

网友B:
当工件处于左右位置时轴上转矩最大。
毛估电机3kW,蜗轮减速比小于300就足够。

网友:
减速比小于300就足够,需要多大的减速机

网友:
看情况,是需要计算启动力矩

网友:
对 300左右差不多了

网友:
详细点的计算有吗?我也很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工件处于左右位置时轴上转矩最大。
毛估电机3kW,蜗轮减速比小于300就足够。

谢谢逍遥大侠,还需不需要计算启动转矩啊

网友(点评):
启动转矩是额定的两倍吧?

网友C:
1.先确定功率,转速很低,暂不考虑转动惯量,理论计算P=0.15kw
2.计算最大扭矩,减速机输出扭矩要大于最大静力矩M=12000*0.15=1800N.M
3.功率很小,不用考虑能耗,系数取大一点无妨,0.55kw或0.75kw都行。根据经验,减速机输出扭矩大于1800*(1.3~1.5),查减速机样本选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么?6秒1圈啊角速度算下来不慢吧。

网友(2016-01-13):
你这是偏心的, 偏心的东西总重乘以你的偏心量 你的Y方向没偏心量 Z方向你电脑算算重心离你轴心算算

网友:
大型焊接工装很少有分钟大于2转的  设计时候注意H 工装的厚度  这意味着焊接工装的刚性 材料壁厚不一定要太厚 但是脸一定要长  一定要能自锁 用榔头定位的适当加大壁厚

网友D(2018-04-18):
主要计算的是 旋转这个物体的扭力,由于工件可能存在重心不在转心,所以旋转时候需要克服重力,最大扭力就等于总质量乘以偏心量,得出扭力,然后乘以一个安全系数得出减速机输出扭力,根据这个选一个减速机输出扭力和转速满足要求的减速机和配套电机功率(一般厂家会提供资料,扭力大一点没所谓,速度相差不是很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计算的是 旋转这个物体的扭力,由于工件可能存在重心不在转心,所以旋转时候需要克服重力,最大扭力就 ...

嗯嗯,谢谢黄工。这个安全系数你一般几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黄工。这个安全系数你一般几倍

主要看你偏心量能控制在什么范围,按照偏心量最大的算,然后安全系数一般1.5~2.5倍,考虑到各方面因数的稳定情况而定,如加工精度,减速机品质。

网友(2019-03-30):
引用 网友C:
1.先确定功率,转速很低,暂不考虑转动惯量,理论计算P=0.15kw
2.计算最大扭矩,减速机输出扭矩要大于最大 ...

请问0.15kW功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点评):
胡扯的你也信?这个很明显要算启动扭矩的。

网友(2020-03-22):
如果是减速机直连,还要校核冲击载荷,瞬间冲击力对减速机的载荷,我校核的最大加速度时间不得小于0.003s,别忘记了!刚设计完一套这样的变位机。结构:伺服电机+RV减速机。负载1T,回转半径0.25m,偏心距0.08m。

网友:
MARK一下,应该要比较启动扭矩和正常扭矩哪个大,然后以大的x系数选择电机吧

网友(2023-10-23):
还是不转动怎么算

网友:
重量1吨,惯量应该不小,加速转矩不可轻视,负载转矩就是旋转90°时最大,重量*偏心距离

网友:
先算转动惯量,转速,启动时间,再算力矩,再选电机减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先确定功率,转速很低,暂不考虑转动惯量,理论计算P=0.15kw
2.计算最大扭矩,减速机输出扭矩要大于最大 ...

应该差不多,之前设计过一个2rpm的输送线,载重较大,转矩大概也是2000nm,0.75kw也没问题,不过减速比6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