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坏了,是皮带坏了吗,可以买到那种皮带吗?

楼主(2015-12-01):
家里一台立式的滚筒洗衣机,昨天洗衣服滚筒不转了,上网查了下,说可能皮带松了。就拆开来随便扯了两下皮带,没想到可以用了。总觉着还是要坏。各位机械大侠,是皮带坏了吗?可以买到那种皮带吗?

网友:
这也上来问,要不要上门帮你修。

网友(点评):
人家问问,有何不妥? 如果会修,又在同一个城市,上门帮帮忙,那就最好了。

网友A:
你这个说的好模糊。有的时候洗衣机不转,你看电动机在不在转。有的时候是水位没到或者是排水孔被堵塞,问题非常多的。前一段时间帮我老爸修理滚筒式洗衣机,从洗衣机的排水法里面掏出了五六个五毛的硬币,三四个一块钱的硬币,几个一毛的硬币,还有牙签儿,还有衣服上下来的绒毛。所有的东西清理完毕装上好了。这种洗衣机使用的是齿形带,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不会打滑的。

网友:
去电器售后服务部购买
螺丝店木有

网友B:
你把皮带拆下来拿到五金店或家电维修那里应该就能买到。不过劝你最好把大盘拆开看看里面塞进去东西没有。3楼说的很好,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C:
皮带应该能买到新的;通常不用买,皮带应该能调节张紧的,找找有无张紧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说的好模糊。有的时候洗衣机不转,你看电动机在不在转。有的时候是水位没到或者是排水孔被堵塞,问题 ...

我是搞销售的,不是很明白。找人修了,说是皮带送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应该能买到新的;通常不用买,皮带应该能调节张紧的,找找有无张紧机构

我看这没有调节的,我也不去研究,昨天坏了,就找人来修了。

网友(点评):
找人修省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皮带拆下来拿到五金店或家电维修那里应该就能买到。不过劝你最好把大盘拆开看看里面塞进去东西没有。3楼 ...

大侠,我是销售。里面什么是什么不明白。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