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磁力扣,请教

楼主(2015-12-01):
网上买件衣服,收到衣服时,发现衣服上的磁力扣还在。暴力强拆,才发现里面的奥秘。
有个问题就是, 磁力扣外面的塑料壳,应该是上下外壳加工好以后,放入磁力扣部件,然后加温熔为一个整体吗?

网友A:
昨晚也正好拆,没家伙直接丢了,以为是针上有卡槽呢!

网友B:
头一次见到拆开的磁力口,呵呵;衣服上的磁力口是卖家忘记摘掉了吗?

网友:
应该是这样,和塑胶零件里的金属镶件一样,只是这个镶件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晚也正好拆,没家伙直接丢了,以为是针上有卡槽呢!

针上确实有卡槽,他是一个金属件上有三个珠子槽,外圈有个斜面。正常锁死时,被弹簧挤压的珠子槽,使三颗珠子紧紧的卡在针上的卡槽。当有强磁时且吸附力大于弹簧的弹力时,珠子槽所在零件和外圈空隙变大,三颗珠子就不会紧紧的抱住插针的卡槽,针就可以取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见到拆开的磁力口,呵呵;衣服上的磁力口是卖家忘记摘掉了吗?

双十一,在淘宝买衣服,寄回来发现的!这个可不是从超市偷的啊!

网友(点评):
一样也是网上买回来的。

网友(点评):
那就好,赠送个扣子

网友(2016-11-18):
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