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4胶水如何去除

楼主(2015-12-01):
在传感器上(材质铝)用504胶水固定了一个钢球,不知道用啥东西可以去除不伤害传感器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在线等

网友:
加热钢球,胶水传热慢,而且熔化吸热,应该不会伤害传感器。

网友:
看看那传感器怕不怕丙酮,如果不怕就试试用丙酮泡泡,上面那个用加热的方法,我猜温度可能有问题,那传感器不一定能耐那么高的温度(90-120)。

网友:
丙酮或者加热100-200度。我们经常用胶水,另外涂抹或者去除的时候不要带线手套,粘手套上很恶心,徒手最好,粘上了用丙酮洗洗

网友:
丙酮挥发强有毒,使用时要带口罩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今天用丙酮试了没有太大效果,加热没敢用,传感器太脆弱.今天打电话给胶厂结论是没法溶解只有加热.........

网友:
可以咨询生产胶的厂家或者咨询清洗机厂家,个人认为用某种化学药剂肯定可以清除

网友:
也可以咨询有关化学专家

网友(2018-09-16):
洗掉504胶水的方法如下
1、【绝缘油】秘方:用绝缘油,就是变压器里面的那种油,来去除504胶水效果特好。在凝固的504胶水上倒上少许绝缘油,一般情况下胶水就会很快变软去除。
2、【净甲水】偶然的一次。粘鞋子时把504胶水搞得满手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拿起洗指甲油的净甲水,沾着棉花轻轻一擦,胶水立即就洗掉了。(净甲水很容易买到的呀 也叫洗甲水 卖化妆品的地方都有。)
3、【风油精】用风油精试试吧,效果应该不错。
4、【汽油】弄点汽油一泡,一搓,就搞定。
5、【香蕉水】木器上沾上504胶水,香蕉水擦洗就可以去除。
6、【丙酮】504胶水粘住之后可用丙酮擦试即能掉下。(如果大面积沾上504胶水,涂上丙酮,大约等5~10分钟就可以除去。)
7、【温开水】用温开水泡也能掉下。
8、【冷冻】据说放到冰箱中冷冻,胶也会掉下来,可以先试一下。

网友:
胶水速溶剂,五金店有卖的,传感器是铝的话就不会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