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怎么卡出他的模数 分度圆

楼主(2015-12-01):
客户给我个齿轮,我怎么卡出他的分度圆,模数.

网友:
如果是标准齿轮,可根据齿轮参数公式,知道齿顶圆直径后推出来,非标的要复杂一点。具体可参照机械原理一书。我也忘记了,只记得这么一点

网友:
标准齿轮外径=(齿数+2)*模数

网友:
如果是螺纹的话有专用量具,齿轮就不清楚了

网友:
如果不那么精准的话,你量下齿距,除以3.14,是模数

网友:
基础啊基础,基节啊基节,P=pi*m*cos(a)    P=wk+1-wk

楼主:
红色部分能加大吗
  他是模数2  齿数10  分度圆20  齿顶圆24
 齿根圆你说行不
  客户给的齿轮. 好像是粉末冶金出来  你说他们不按标准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