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接头 公制还是英制好

楼主(2015-12-01):
公司是合资企业,很多器件是总部买的 ,英制的标准。前年换个boss,要国产化(那些进口液压器件是改不了),理由是公制油管市面上比较好买。   设计的,生产的 ,液压的很多反对。     领导坚持,改就改,就是结果不伦不类。。。   大家对这个接头什么看法,,,还有一个更坑的   公制又分重载  轻载, 转换标准不统一    如3/4有换m26,有换m30   现在看到接头就头大 xxxxxxxxxxx

网友A:
还是英制方便,规格相对少一些

网友B:
找到相关的标准即可,一切按标准来,现有产品没必要重新转换,新产品可以用新标准。看似切换,实际有可能有很深的水。

网友:
没有坏的话就用下去,坏掉的话还是改公制的,英制的价格高,市场上采购相对比较困难。

网友:
从设计上没区别,主要看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相关的标准即可,一切按标准来,现有产品没必要重新转换,新产品可以用新标准。看似切换,实际有可能有 ...

一开始换时,操作不方便,都有抵触,在加上技术部那里标准不统一,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英制方便,规格相对少一些

是的 ,就那几个常用的

楼主:
不知道市面上英制的管会不会不好买

网友:
英制的管相对公制的管肯定要难买一些,小地方根本就买不到。

网友C:
楼主的这个问题有些模棱两可的,首先如果是连接硬管或软管的螺纹肯定是公制的,若你做成英制螺纹的,螺母也得配,伤神老命;其次,连接机体或阀体的,需要看母体的螺纹而定,如果母体是自己设计的话,那建议英制的螺纹。QQ:55965718,专业的液压管件生产,可提供你产品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问题有些模棱两可的,首先如果是连接硬管或软管的螺纹肯定是公制的,若你做成英制螺纹的,螺母也 ...

不可改变的是阀体,因为是进口的  ,其他的都可以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改变的是阀体,因为是进口的  ,其他的都可以 的

那阀体这边按进口 的螺纹,另一边公制

网友: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接头有主要有两种(油口-油管,油管-油管),油口端一般是外牙,油管端又分内牙和外牙,根据相应的油口和油管选用相应接头,常见的市面都有,只是部分规格比较少见,有时候需要自制过渡接头,或者增加一些转换接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