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用不到几分钟就出错,崩溃了

楼主(2015-12-01):
买个新电脑,solidworks·总是崩溃,如图,电脑系统由win8换到win7,solidworks2010换到2014,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哪位大侠有解决的办法呀,实在是郁闷,要不到几分钟重启,没保存就白忙了,电脑参数如图,内存已经升级到8G

网友:
我用2013版,这个问题遇到N次,都是在工程图标注时发生

网友:
内存小了,另外检查下系统自己分配的虚拟内存空间大小。多分点过去。
你们公司这机器是典型跑游戏的啊。
有能力的话,添一块固态硬盘,内存个人体会,9G以上才相对保险。你可以先尝试分虚拟内存过去看看。也不排除是盗版软件安装的问题。

网友:
SW2013在工程图标注时好出现这个问题,特别是把尺寸线拖到工程图的图框边缘上的时候,就好出现SW崩溃。现在我已换成SW2015了,但SW2015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实体阵列不好用,知道的还是可以用的,不知道的搞不好就会出现崩溃。另外还有草绘时也不怎么好用,没有之前版本的SW好用,在我使用过的各类版本的SW中,最好用的,最稳定的属SW2010。只是电脑硬件与系统更新了,只能与SW2010拜拜了。

网友:
你必须要保证操作系统是完整的,而不是已经被精简的。
安装过程是一气呵成的,而不是被各种意外打断过,另外硬盘也必须是比较健康的。
总之,这种问题旁人是没法帮到你的,我们能一次正常使用很长时间,并不代表我们知道是怎么做的。因为没人细细的来研究这件事,能安装上,能用就OK。

网友(点评):
天花板大侠在软件上还是了解很多的,在别个三维论坛就老见你,赞~

网友:
WIN7系统用2010挺好,别老跟最新的软件版本,系统版本,能用就行,现在那些程序之类的东西变化太快,但不稳定。

网友:
我这电脑也经常崩溃,感觉是内存问题吧,开的图太大太复杂就容易崩

网友:
楼主,难道没怀疑安装包的问题。之前我那个solidworks不能进行仿真分析处理,是软件包的问题。

网友:
系统用64位,sw稳定性会好些

i3 5G内存  1G闪存 250G固态硬盘  Win7 64位系统  SW2015版本没怎么闪退过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Win8系统,但是4核处理器  C盘分的多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是不是盗版软件的问题

网友A:
在显卡类型找到solidworks里选一个节能模式就行了,默认的是高性能。

网友:
我也是常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显卡类型找到solidworks里选一个节能模式就行了,默认的是高性能。

大侠,能否具体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能否具体点?谢谢

你是英特尔的还是AMD?我是AMD的。在AMD设置里面找到一个电池标志的,选第三个选项。选择sld,然后选power saveing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英特尔的还是AMD?我是AMD的。在AMD设置里面找到一个电池标志的,选第三个选项。选择sld,然后选power  ...

我是英特尔的,能否截图一看,关键我没明白是设置什么东西?是设置电源参数还是显卡的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英特尔的还是AMD?我是AMD的。在AMD设置里面找到一个电池标志的,选第三个选项。选择sld,然后选power  ...

大侠,还请不吝赐教,困扰太久,愿赐良方,以结在下心头之惑,

网友:
请看图片

网友(2016-11-15):
我也遇到经常闪退,正在实验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