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如何确定加工参数降低到多少合适

楼主(2015-12-02):
各位侠早上好,现在遇到了一个难题(对我来说哈),事情的这样的。
最近3个月使用的一把钻头在使用中断刀较多(每个月3-5把,之前都是0-2把),断刀全部发生在钻头钻床工件的过程中,使用刀具为硬质合金修磨刀具,使用新刀没有该问题,初步分析修磨刀修磨不好,参数设置不好。现在打算在准备钻床工件时降低加工参数。
目前参数:V=70m/min,S=4456m-1,F=535。钻头前段直径5mm。
工件类型:QT600球墨铸铁曲轴
加工位置:发信盘螺纹孔底孔3个(120°均布,一个盲孔两个通孔)
想问各位大虾,在准备钻通孔时该降低到多少参数合适呢?

网友A:
一般将s,f同比例降低。比如s=4456×0.8   f=535×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将s,f同比例降低。比如s=4456×0.8   f=535×0.8

比例降低为原来的0.5到0.8不知合适否?

网友(点评):
0.5--0.8是合适的,要结合 节拍,效率,成本

网友B:
修磨的问题直接找修磨厂家,不要为了凑质量不好的修磨而降低效率。

网友:
修磨的问题直接在修磨环节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磨的问题直接找修磨厂家,不要为了凑质量不好的修磨而降低效率。

我们的刀都是自己修的,如果拿去从新修的话库存会不够的,出新刀使用成本太高了。主要是现在这个工位还有降低参数的空间,目前的节拍比预定的少8秒钟这样子,为了减少断刀,想试一试降低参数看看。

网友(点评):
断刀一般降进给,磨损快才降转速。

网友:
又学习了,默默看过攒经验。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的刀都是自己修的,如果拿去从新修的话库存会不够的,出新刀使用成本太高了。主要是现在这个工位还有 ...

嗯,这样子的,学习啦

网友:
1、既然是修磨后强度下降(切削性能下降导致轴向受力增大钻头崩断),可以从修磨考虑:修磨钻头的时候,稍微增大前角钻尖更锋利,可以减小轴向力;
2、还有就是换钻头,铸铁切削可以用三刃硬质合金整体钻头,强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
新刀是国内还是国外的
有涂层吗?

网友:
1.计算了下,每转0.05的吃刀量,建议改为0.04
2.刀具重修磨需要由人工改为机械,以保证相关尺寸精度,
3.设置刀具寿命,比如钻孔数量600个必须返磨后再使用

网友:
第一检查修磨效果,修好之后用2000的油石打磨下人口,第二送去涂层,合金刀具是挤削,不是切削,刃口太锋利更容易崩刃,涂层提高耐磨度,单效果只等到新刀的70%左右,第三,单刃切削0.06应该可以。增加排削次数,不改变参数效果应该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