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下关于数学与工程的统一

楼主(2015-12-02):
想了想,这个问题可能真的无法归结到基础中。但并不能算高端理论。哈哈,只能说鹰大的分类不够详细。

其实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是因为个人在日常的使用中形成的一种体会和总结。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在各行各业都会用到。工程中也不列外。我们有大量的计算、假设、推到,参变等等等等。所以,作为工程师,拥有一个强大的数学基础是必要的。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不得不说,确实存在大量的误用,并由此导致了很多问题。这些误用,明显的最后成了“民科”。不明显的,很多都成了最后“莫名”的争论的源头。但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数学有问题吗?还是说数学中的东西不能用到实际中?

这里必须要说,数学是一门极其严谨、刻板的学科。既说明数学本身不会错,亦说明应用数学本身也需要严谨、刻板。那为什么会出现前面说的诸多问题呢?答案就是非数学家们在使用数学这个工具中没有做到严谨、刻板的对待解决问题的数学部分!
这时有人就要说了:“你算哪根葱,你怎么知道别人是不是严谨、刻板?我们都是严禁、刻板地在推理的,你凭什么质疑?"
啊!这确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啊。我不是数学家,不是哲学家,不是思想家……总之,一切的这些帽子跟俺都没关系。但这并不阻碍我们用严谨的态度来观察、描述、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举一个例子吧。这个例子当然也被人用来直接抨击我。

我们都知道三角函数,比如存在一个三角函数满足 sin(α)=a/b;  其中,α∈ [0,pi/2],a,b∈R+; 这个没有问题吧。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我们能直接变换等式为 b=a/sin(α) 吗?
如果能,那我们就必须承认,b=+∞这个结论的客观性。如果不能,那就代表,我们所认为的,当α——〉0时,b=+∞的假设本身有问题。
首先,我们从一个最基本的数学来阐述这个问题。等式替换性。
假设:a,b,c∈R,如果存在 a=b, 那么一定存在:
a+c=b+c (废话,这是小学生就知道的)
a-c=b-c  (你能不废话吗?我们比小学生知道的多,减一个正数等于加一个绝对值相等的正数)
a*c=b*c (准备掀桌子砸人)
当且仅当 c ≠ 0 时, a/c = b/c (什么?有这么一条吗?时间太长了,记不清了。)
对,其实就是因为记不清了,而我们在基础以后的学习和使用中习惯性的开始左右无条件同除一个数或参数,甚至干脆直接将一个数或参数无条件的从等号的一侧变到等号的另一侧作为分母。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可以这么做的前提是什么?
所以,当我们回到上面那个问题上,既然从 sin(α)=a/b 到 b=a/sin(α)时,sin(α)可能是0,那么我们根本就不能得到b=+∞这个结论!

其实这段本是被我删掉的。但是想想还是贴上来吧。是否正确,诸君多考虑。
我们先不纠结等式替换性的问题。我们还是说那个极限。
假设,我们真的遇见一个函数,b=a/sin(α)。那么当α->0时,b的情况如何呢?
于是大学生跳出来了,当α->0时,lim sin(α)=0, 所以,b=a/0,应该是无穷大。
所以,问题又来了。当我们说一个函数的极限的时候,能不能直接躲开其中的常数呢?
我们来看,如果求lim b (α->0),那么就等于求 lim a/sin(α)   (α->0)。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从 lim a/sin(α)   (α->0)到 a / lim sin(α)      (α->0)。这又是不能轻易写出来的。
原因很简单啊,极限的定义是强调函数收敛,很显然,sin(α) 在 α=0 处收敛。但,sec(α) 在α=0 处是完全发散的。也就是说,在这个计算过程中,我们又非常容易的滑进了另外一个疏漏之中。我们可以求出一个收敛函数的极限,但对发散的函数无能为力啊。

好吧。。。也许还有很多。我们不一一甄别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问题的正确性。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我们对于数学的应用,很大程度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遗漏。而这些遗漏使得我么最后的计算结果并不可靠。而这些不可靠会成为争执的源头。

“且慢,且慢。不要离席。”我们说了这么多,可不是为了说明大家的遗漏或者疏忽。我们是要谈和工程的统一。而这部分是希望大家探讨的。我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只是提出我的想法和观点。等待高人的参与。
对于,工程应用,我们可以肯定的一个前提就是,你希望你应用的结果最后一定是唯一的。而不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这么说不是限制你设计的功能单一性,而是限定其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发动机一打火,既可能正转,也可能反转。这种二元性是不可能被希望的。因此,在这个前提上,我们可以做如下一个推理。
我们假设我们设计参综合序列为一个集合 {Xn}, 我们的设计方法、结构等为计算函数 f(x), 而得到的结果为 另一个集合{Yn}。 那么一定存在 {Xn} -> f(x) -> {Yn}。换句话说,通过一个函数表达,参数序列中的每一组参数都对应唯一的一个结果(Yn值)。而同样的,对于一个固定的f(x),每一个 {Yn}值,也一定存在一组来自 {Xn}的参数能得到它。换句话说,{Xn} 双射于{Yn}。也就是说,我们的设计参数序列集合同我们的设计结果集合是等势的。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假设的完备性如何。但如果其是完备的,那么一定会对我们使用带来促进意义。坛子里有很多数学方面的大侠。如果有兴趣,希望能看到各位的讨论。无论结果如何,都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

网友:
对楼主的数学有质疑的,我也有个推理,那是因为你自己不会。
正如认为计算啊,数学不重要的家伙,是因为他自己计算不行,数学不行,为了让自己给自己找脸,说了一些欠抽的话。在现实工作中,他绝不敢说这话,因为让人笑话。孰不知这样会影响自己的价值观的,最终也会在现实中体现出来。
楼主不必介意,可以继续引申话题,诸如公式计算,编程计算,有限元软件,与工程需要的关系。

网友(点评):
唉。数学实在太深了。所以,大侠的话很有道理。因为潜不下去,所以总会有诸多的质疑。我不敢说自己水平高,只是希望诸君能多顾及数学严谨的一面。以免带来不好的后果。

网友(点评):
探讨技术不能骂人,这是工程师基本修养。我替你编辑了。

网友(点评):
大侠起的真早~

网友(点评):
α∈ [0,pi/2],a,b∈R+,这个定义域给的有点问题吧,零应该是圆括号

网友:
工程应用中很多数学的边界条件没有满足,所以才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要成为具备科学严谨思想的工程师比较难,楼主的言论很让人共鸣!

网友(点评):
所以,希望能构建一个统一的途径,以减少出现问题的可能。对于需要大量计算和边界假设的情况,如果出问题,那将是灾难。

网友:
怎么说也是大清早,对我们而言,发了一篇长论
文字水平不错,别的就不议论了

网友(点评):
大侠如果有高论,还希望能赐教。如果我所写有错误之处,也请指出。

网友(点评):
冬天了,天干物燥,多喝水,喝点蜂蜜,吃点水果,少上火。

网友:
有理论数学与应用数学之分

网友A: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在做螺杆转子型线方程时   曲线1的参数方程为x1=7.5*cos(t)+82.5  y1=7.5*sin(t),曲线2的参数方程为x2=33.1818*cos(t)+56.8182   y2=-33.1818*sin(t)     dy1/dx1=-cot(t)     dy2/dx2=-cot(t)    当t相同时    dy1/dx1=dy2/dx2
如果说  可导必连续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假如把曲线1的参数方程变为x1=7.5*cos(t)+80  y1=7.5*sin(t), 显然曲线1和曲线2就不连续了

网友(点评):
。。大侠,是你写的方程不对,还是什么的。dy2/dx2我怎么算着等于cot(t)呢

网友(点评):
是的 dy2/dx2=cot(t) 也就是 dy2/dx2=dy1/dx1 时 cot(t)等于0 或者t为0时 cot(t) 与-cot(t)不存在 可仍然有问题 导数相等 曲线不连续

网友(点评):
你这两曲线不就是两圆吗?是不可导的吧?

网友(点评):
圆可以能用方程表示 方程是不是函数的特殊一种

网友:
      不管工程还是其他,数学只是一种计算工具。原理、结构认知不够,数学功底再好也算不出结果,他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公式,或者说用哪种公式计算才会正确。
      有人可能要跳出来说我数学不行,跑这装B来了。呵呵,我数学不好,连积分和微分都分不清。但对于事物或机构的基本认知还是有的,不可能谁拿一堆计算结果出来,就失去自己的判断。外行看“热闹”,起码也要拿出“热闹”来给我看,拿个冷笑话出来我笑不出。

网友(点评):
奥巴马致电普京:今年圣诞节吃什么?普京:火鸡

网友(点评):
好多物理现象发现,不都是通过数学表达出来的吗?

网友(点评):
你也说了是通过数学表达。

网友:
对于研究问题,很多时候往往会忽视基本概念的定义、应用范围、边界条件等;这很大程度上就造成很多争论和失误。

楼主的基础知识真的很扎实,很是钦佩!

网友B:
数学是工程设计中的基础,数学建模与计算也是工程计算中的关键。在工程设计中根据自己已知条件及设定边界,化归为数学方法来解决,所以选择正确的数学方法和计算方法,才能满足我们工程设计中所要求达到的精度和可靠性。

网友(点评):
大侠能谈谈工程边界与数学边界如何正确的联系起来吗?

网友(点评):
大侠,关于这个我认识的没有那么深,我以我个人的肤浅理解及应用。比如说,曲滑机构中的滑块所能的两个极点位置,根据这个列出运动方程,在依次求解微分方程。求出所需的量在进行相应杆件的力学分析。

网友(点评):
这是我个人的认识,他们之间的如何联系,这个我还讲不了。我可以发下我能查到资料,大侠参考下吧。谢谢!

网友(点评):
曲滑的问题用滑块位移求解运动方程有一个边界条件。就是曲柄处的匀速运动。否则就会出现8爷说的撞墙。这个是不能忽略的。而这个部分如果直接不分边界的求解,有些东西就被忽略掉了。

网友:
哈哈,大虾 ,数学是必须学的,没有什么理由说‘我不会’,不会怎么玩工程,工程技术说白了,统统都是数学,

自己焊接的机架为什么裂,自己不懂,这就是没学数学啊,另外,加热,冷却,披露计算,统统都是数学,玩到振动了,就更是数学,

网友(点评):
这点一直紧尊8爷教诲。一个东西玩得越深,数学的东西就越多。8爷这话实在是点睛。工程其实就是数学。

网友(点评):
晶格上的问题,从扩散理论到形核到长大,其实也都是一个个数学计算累积起来的。其实来说,看一本材料学,除去理解那些描述形成的过程,其都都是数学。

网友(点评):
8爷玩过连续油管吗?有可能要内部跳船了

网友(点评):
z侠说的是,看金属学基础知识,什么自由能啦,扩散系数啦,形核等等,深入学的话必须依靠数学工具

网友:
数学对于玩电 和玩计算机还有玩控制的家伙来说尤为重要,没有数学,算法什么的就是空谈。最近在读电子电力,比电机学来讲,除了有很多概念要理解,还有很多时候要进行数学计算,甚至很多概念和结论就是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

网友(点评):
本来也打算看电机的,发现难度太大,决定先看电工,数学不好,公式只能死记硬背,有时间得把数学再搞搞 ...

网友(点评):
电机学上面涉及磁场的部分并没有完整的展开讲解,所以数学用的不是特别多,涉及到高等数学的部分并不是非常难以理解,我认为重点还是在电机能量转换过程的理解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在做螺杆转子型线方程时   曲线1的参数方程为x1=7.5*cos(t)+82.5  y1=7.5*sin(t),曲 ...

是的 dy2/dx2=cot(t)    也就是  dy2/dx2=dy1/dx1  时    cot(t)等于0      或者t为0时     cot(t) 与-cot(t)不存在       可仍然有问题导数相等  曲线不连续

网友(点评):
大侠,导数相等只是连续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是说导数相等两个曲线就连续了。还要看极限处的值是否相等

网友(点评):
左极限(从左边趋近)和右极限(从右边趋近)要同时存在,且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dy2/dx2=cot(t)    也就是  dy2/dx2=dy1/dx1  时    cot(t)等于0      或者t为0时     cot(t) 与-co ...

大侠,你整两条不同的函数曲线,令其导数相等,只能说明两个在同一点的斜率相同吧?跟两条曲线的连续性怎么关联?不太理解

网友(点评):
呵呵,他可能是想表达,在x=90的位置上,两线相会,曲率相同。但是认为不连续。

网友(点评):
我认为只是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学是工程设计中的基础,数学建模与计算也是工程计算中的关键。在工程设计中根据自己已知条件及设定边界, ...

界条件指在运动边界上方程组的解应该满足的条件。

有限元计算,无论是ansys,abaqus,msc还是comsol等,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解微分方程。而解微分方程要有定解,就一定要引入条件,这些附加条件称为定解条件。定解条件的形式很多,最常见的有两种——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

如果方程要求未知量y(x)及其导数y′(x)在自变量的同一点x=x0取给定的值,即y(x0)=y0,y′(x0)=y0′,则这种条件就称为初始条件,由方程和初始条件构成的问题就称为初值问题;而在许多实际问题中,往往要求微分方程的解在在某个给定区间a≤x≤b的端点满足一定的条件,如y(a)=A,y(b)=B,则给出的在端点(边界点)的值的条件,称为边界条件,微分方程和边界条件构成数学模型就称为边值问题。

边界条件 - 分类

边值问题中的边界条件的形式多种多样,在端点处大体上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Ay+By'=C,若B=0,A≠0,则称为第一类边界条件或狄里克莱(Dirichlet)条件;B≠0,A=0,称为第二类边界条件或诺依曼(Neumann)条件;A≠0,B≠0,则称为第三类边界条件或洛平(Robin)条件。

总体来说。

第一类边界条件:

给出未知函数在边界上的数值;

第二类边界条件:

给出未知函数在边界外法线的方向导数;

第三类边界条件:

给出未知函数在边界上的函数值和外法向导数的线性组合。

对应于comsol,只有两种边界条件:

Dirichletboundary(第一类边界条件)在端点,待求变量的值被指定。

Neumannboundary(第二类边界条件)待求变量边界外法线的方向导数被指定。

再补充点初始条件:

初始条件,是指过程发生的初始状态,也就是未知函数及其对时间的各阶偏导数在初始时刻t=0的值.在有限元中,好多初始条件要预先给定的。不同的场方程对应不同的初始条件。

总之,为了确定泛定方程的解,就必须提供足够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

网友(点评):
大侠好学问。而且是有限元方面的大家。我个人的体会里,关于边界条件,不仅存在一个需要正确指定的问题,还存在指定顺序的问题。从微分到积分,先要定义全域边界,解算特定值求解增加常数后,才能定边界求解

网友(点评):
零式大侠,有时间您可以看下诺依曼边界条件(Neumann boundary condition)。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一定看

网友C:
我觉得“工程其实就是数学”不算对。至少我受到的教育中,数学只是工具。@houbaomin0620说的深得我心。工程中大部分还是对于物理模型的简化求解,涉及到一部分数学,不过只是做为工具罢了。工程的核心应该是对于物理本质的提炼和简化。

网友(点评):
大侠,理论物理本来就是数学。这个是逃不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在做螺杆转子型线方程时   曲线1的参数方程为x1=7.5*cos(t)+82.5  y1=7.5*sin(t),曲 ...

两曲线倒数相等时,还得在这一点相交才能连续吧。

网友:
我只是查到一小部分关于诺依曼边界的简述说明。
诺伊曼边界条件
在数学中,诺伊曼边界条件(Neumann boundary condition) 也被称为常微分方程或偏微分方程的“第二类边界条件”。诺伊曼边界条件指定了微分方程的解在边界处的微分。
在常微分方程情况下,如
在区间[0,1],诺伊曼边界条件有如下形式:
y'(0) = α1y'(1) = α2其中α1和α2是给定的数值。
一个区域上的偏微分方程,如
Δy+y= 0(Δ表示拉普拉斯算子,诺伊曼边界条件有如下的形式
这里,ν表示边界处(向外的)法向;f是给定的函数。法向定义为

边界其中∇是梯度,圆点表示内积。

网友(点评):
呵呵,谢大侠,在看ing。没事儿,我可以切语言看增量版。

网友(点评):
零式大侠,呵呵,恳求您如果能找到诺依曼边界条件的电子书,能否给俺分享下。谢谢

网友(点评):
大侠留我个联系邮箱,找到后发给你。

网友(点评):
houbaomin0620@163.com.先提前谢谢您了,零式大侠。

网友(点评):
大侠客气,喊我零,小零,都可。

网友(点评):
您太客气了,我87年的,肯定比您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好像姓郭。说错,莫怪。呵呵

网友(点评):
呵呵,私人信息咱就不讨论了

网友(点评):
候大侠是87年的啊。。功力如此深厚,汗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工程其实就是数学”不算对。至少我受到的教育中,数学只是工具。@houbaomin0620说的深得我心。工程 ...

我觉得应该说 “工程主要是数学”,举一个熟悉的例子,电机的物理本质是 电磁感应现象。也就是磁生电  和电生磁。但是没有精确地描述的情况下,产生的转矩是否足以推动电机运动呢?  电机励磁回路产生的磁通有多大呢?所有的都要建立在数学计算的基础上。

网友:
搞个题目考考楼主
有个和尚,要去去山顶的庙里修行。他日出时分从山脚出发,日落时分到达山顶。住了几日,和尚下山,依旧是日出时分下山,日落时分到达山脚。
请证明,沿途有一处,和尚会在一天的同一时刻经过。

网友(点评):
就是数学中的相遇问题,两天和为一天,一个从下一个从上,肯定能遇到

网友(点评):
小伙子可以啊

网友:
数学是工程师的基础要求。是为工程服务的。统一谈不上吧。汽油和汽车的关系。

网友(点评):
呵呵,97的车能加93的油吗?

网友(点评):
其实是能的,但影响未知,跟车子本身的发动机啊管路之类的有关。我一哥们确实这么干过,没有马上出问题。当然,只有一次。理论上是不可以的,但实际出问题也是有个概率问题的。Z侠勿怪啊,我刚好想起这么个事。

网友:
就个人看 材料力学和弹性力学 的过程来看,搞定微积分看材力问题不大,搞定微分方程,复变函数,弹力问题不大。

网友: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发现我的数学严重不行。所以仍然会直接放弃搞技术。还是继续销售。

网友(点评):
我觉得按猫的野心,未来有一天一定会玩数学的,至少会找一个会玩的玩。贸易、金融的背后也是满满的数学。比如我们都知道“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的道理,但怎么正确的玩出来,还是数学。

网友(点评):
钱到深出事数学啊。哈哈

网友:
任何技术的深入都得过数学这一关。不求甚解的也可以做一部分日常工程类工作,这是事实。
但因此而否定数学的重要性,说这话的人自己也会觉得不合适吧。

网友D:
不知数学怎么就卡在那里了,一种叫做不上不下的状态!
假如说导数是基于线性假设,那么从这里就无法理解微分;就吊在哪里了!
如果说导数有几何意义,那么就无法寻找微分的几何意义;
更不用说用微分的思想去分析实际的问题,因为在抽象的数学中无法理解在现实中的意义
还请大侠指点一二

补充内容 (2015-12-3 08:06):

网友(点评):
您的基础太差,建议补充下高中数学知识。

网友(点评):
大侠,数学先要理解其定义性,然后才能理解其表达意义。定义不能理解,一定是还有相关的东西没有学。

网友(点评):
导数是点求线,线求面;微分是面求线,线求点。哪里看到的忘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数学怎么就卡在那里了,一种叫做不上不下的状态!
假如说导数是基于线性假设,那么从这里就无法理解微 ...

那症结在哪呢?

网友:
数学和逻辑有相通 有个数理逻辑啊,数学和哲学也近似相同吧,罗素和怀海特 写过数学原理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我没啥理论高度的概括说法,倒是工作中有体会...
现在做的工作有点杂活,帮电控领导写控制算法,哗啦哗啦采集俩自变量的自动控制,给糊弄出一个公式,灌进单片机,领导说效果不行,领了俩按钮把修正系数使能加上,系数设了一个步进值,搞定啦,哈哈,领导来问怎么做的...我说拟合的,穷追不舍的问怎么拟合的,然后就是打哈哈了,这个不可说不可说...

网友:
今天刚淘到一般1986年出版高等物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里面大量全是以高等数学为基础的,看的我头大眼小,脸红脖子粗。我觉得数学是从混沌到秩序的产物,从蒙昧到文明。其实数量单位什么的本来度量衡都不统一的,现在的单位,数量计算都像是语言一样,是客观事物的表达,学好了就能格物致知。又便于交流,不会出现鸡同鸭讲的事情。我们所用到一大堆的物理单位都是过去200年的人名。他们这个度量衡也只是一种假设,在这种假设下我们才有如此灿烂的科学,如此一个个发现一个个假设下去,庄子说“吾生也有涯,吾学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然则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我觉得现代科学史用的就是穷举法,而只有少数几位天才才会用推导法。我们一锄一锄挖是必要的,搬山力士不会来的。

网友:
记得大学老师说过,工程问题就是把理想状态下的条件一个一个去掉,直到数学解不出来

网友:
很多时候,理论与实际不符,是因为很多人把理论搞错了

网友F:
这很好理解,数学是一种表达“形式”,而其实际意义是表达的“内容”。内容以形式为载体。数学公式因为有了其物理(实际)意义而变得充满生命力;而其(物理)实际意义因为有了更为简洁直观的表达形式,更容易为人所理解。

网友(点评):
大侠,这是什么书

网友(点评):
微分方程及其应用,M braun

网友:
个人感觉,数学不仅仅是一个个工具,数学也不是什么算法,而是一种思维方式。
数学家研究的东西,我们看不懂,但是我们学过的东西,那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去解决问题,怎么去提高办事效率,其实数学和工程一样,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相辅相成,数学知识丰富,并且运用到实际上,做同一个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控制精度,性价比就会比数学知识薄弱的人做的好。
就像程序与设备,程序是灵魂,设备是躯壳,数学是灵魂,工程是躯壳,将灵魂注入躯体,才是活生生的人,而同样是人,灵魂不一样,就决定了人的品位,前提是要一一对应,如果一个男人的躯体,是女人的灵魂,那么这个灵魂再完美,这个人都不被人接受。

网友:
好久不来论坛,貌似前段时间有过一番血雨腥风啊,按照我的观察,论坛上有百分之七八十会员的数学水平还只是停留在初中阶段,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并且还喜欢鄙视高学历的人才,所以窃以为大侠认真了

网友(点评):
只是如文中所说,想讨论下可以通过什么数学途径去验证所用数学计算方法的严谨性。仅此而已。也没想涉及其他的东西。

网友(点评):
你说错了,包括俺在内,95%都是初中水平,哈哈

网友:
其实我感觉数学的那些定理 推论,前提条件是很重的,而这个往往很容易被我们忽略了。就像我好不容易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得已经冲混了头脑,哪还有能力分辨它是否。。。还是说明一点,基础不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很好理解,数学是一种表达“形式”,而其实际意义是表达的“内容”。内容以形式为载体。数学公式因为有了 ...

兄台这截图是哪本书上的?

网友:
洛必达法则。。0/0以及 无穷/无穷 两种情况,所以b=a/sin(a),当a趋于0时,b=1,其实就是一个sinc函数。本质上是泰勒公式的应用。至于边界条件,理论和实际总有误差,在有限元计算中,不同版本算的都有偏差 囧。而且理论应用在实际上,不是该做一些简化,不然有些是算不了的。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括号里的不是a,是角Alpha,也就是,变量只有角度,分子是个常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在做螺杆转子型线方程时   曲线1的参数方程为x1=7.5*cos(t)+82.5  y1=7.5*sin(t),曲 ...

你的意思是说,dy1/dx1在t=0点是不存在的,但是曲线1为什么连续?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从 sin(α)=a/b 到 b=a/sin(α)时,sin(α)可能是0,那么我们根本就不能得到b=+∞这个结论";
楼主的对数学的探索值得我们学习;
a=0时,b=1;a≠0时,b=+∞;
对于映射来说,一个输入对应一个输出,也可以是多个不同的输入对应同一个输出;
但不会出现一个输入同时出现多个不同的输出,否则就是函数不对,也就是出现了不确定性,在数学和工程中都不希望出现;
不知道对楼主的话能做解释不?

网友(点评):
对数学来说,大体是这样。对工程来说,我们甚至不希望出现多个不同输入对应同一个输出的情况。因为那也会带来不确定性。对于工程,不确定性是双向的。所以,我才希望形成一种双射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的意思是说,dy1/dx1在t=0点是不存在的,但是曲线1为什么连续?是这个意思吗?

连续和可不可导没什么关系   但可导必连续  在一元微分是这样的           参数方程的内容应该用多元微积分思想
x1=7.5*cos(t)+82.5  y1=7.5*sin(t)   化为标准方程后  (x1-82.5)^2+y1^2=7.5^2      y1=(7.5^2-(x1-82.5)^2)^(1/2)
x2=33.1818*cos(t)+56.8182   y2=-33.1818*sin(t)  化为标准方程 后  (x2-56.8182)^2+y2^2=33.1818^2     y2=(33.1818^2-(x2-56.8182)^2)^(1/2)
  这儿说明一下这里为第一象限
然后用一元微分方法  就好        参数方程的可导与连续  书上并没上讲   所以化未知为已知  才是解决之道
请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连续和可不可导没什么关系   但可导必连续  在一元微分是这样的           参数方程的内容应该用多元微积 ...

曲线1和曲线2之间相互的关系   是不变的       当它们在t=0是  导数不存在      把坐标旋转后导数就在了     我的思想化未知为已知
当t=90度时     用化标准方程转成 一元微分方法

其实这个问题对我做转子方程   没有任何影响    只是  自己多想了一些

理论上的东西太深究   意义不大   当初微积分发现是  理论并不可靠   100后极限理论才完成 重要的是运用数学思想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曲线1和曲线2之间相互的关系   是不变的       当它们在t=0是  导数不存在      把坐标旋转后导数就在了  ...

实在不好意思,还是没能明白你想知道什么?是想说,把坐标旋转后,导数就存在了,还是什么?真的没看明白你的想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实在不好意思,还是没能明白你想知道什么?是想说,把坐标旋转后,导数就存在了,还是什么?真的没看明白 ...

对 的    坐标旋转后,导数就存在了

网友H:
我感觉缺的还有建模能力。为什么国外课本这么注重建模,国内都是理论推导,从这个也可以看出。最近在看一本书,讲了一个工程应用,比我做20道题都有用。

网友:
涨知识了,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 的    坐标旋转后,导数就存在了

坐标旋转后,方程不会改变?如果参数方程不变的话,那对应的图像也不会变,等于0是,还是没有导数

网友:
除了基本的要知道外,其实数学分工程应用数学和纯理论数学,如果要学习基本的工程数学,那么还好,纯理论的就别想了,做工程的不要把数学看的有多高深,举个列子,特斯拉的数学并不是很好,法拉利的基础理论并不强。但是不能证明他就搞不了科学,大家都知道工程与物理学,都是需要数学的,但是不是绝对,因为人有个认知学,有些东西用认知来解释比较容易懂,但是数学来解决某些问题,是及其难的,数学的发展也是往往提出一个问题,再来用数学的方式来解决,这是个循环的过程。所以我认为,数学是种到达的手段,但并不是结果,更何况物理显示世界又是极其复杂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缺的还有建模能力。为什么国外课本这么注重建模,国内都是理论推导,从这个也可以看出。最近在看一本 ...

啥书呀???

网友(点评):
在看Gilbert strang的introduction to linear algebra

网友:
引用 网友I:
啥书呀???

谢谢,问个题外话,你们看书都是买的实体书麽?

网友(2016-01-14):
所有的工程问题基本都是数学问题,而所有的老板都认为是加班问题。大侠,好喜欢你写的帖子,分析得很透。大赞@zerowing

网友(2016-04-05):
宇宙的本质就是数学,这句话谁说来着?

网友(2016-06-06):
宇宙的本质有两大法则,一是相对,成就科学(或者叫数学)。一是相似,成就哲学。只说哪一个是核心都是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