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5052 H32 车削问题

楼主(2015-12-02):
有5052 h32 这种材料,车加工的时候,换了N种刀片,手磨的 机加刀的各种刀片
外援端面内孔,车出来之后各项尺寸都是达标的,就是不亮,一点都不亮,有点发暗淡(类似氧化的亚光一样)
车螺纹的时候牙根部有鱼鳞状的毛刺,也是换了N种刀
求教本坛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刀片选型要正确,这是最重要的。铝用刀片一定要锋利,前角后角都要大。

网友:
你这种铝合金不了解,不过我见过别人用金刚石车刀,车铸铝,光洁度明亮度都极好,金刚石车刀是人造的,百元左右的能买到,可以试试,

如果你单纯追求光亮度,可以试试光亮阳极氧化,你这种材料不知能不能做,我见过样品,镜面样美观

网友:
材质氧化无光泽,抛光可以解决。

网友:
如果已经试过不同刀片还没效果的话,换切削液试试。用专用的铝镁合金切削油。

楼主:
白钢刀磨了很尖,依然没有任何效果
主要需求的的不是光,而是牙底没有鱼鳞毛刺

网友:
大家好!我是机械专业出身,现在对机械很迷茫啊,求老师们跟跟疏导疏导。

网友:
这个有可能和转数高低,吃刀大小,跟刀具选型不合适造成的,我们以前车铝的材料都是用铜铝专用刀片,用煤油冷却,效果挺好的,听说还有用豆油的,不知道行不行,金刚石车刀用过,不太好用,爱缠刀。

网友:
是否车牙最后一刀余量过大?

网友:
1.刀片选用,现在可转位刀片标准件已能对几乎所有材料的加工了,
  铝合金切削刀片用的比较多如韩国KORLOY,日本京瓷等
2.如果表面要光度,请选用PCD刀片或单晶金刚石刀片,单晶刚石更贵
3.光亮度和你的切削液选用,浓度,线速度,吃刀量,进给速度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