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选型求教

楼主(2015-12-02):
一个辊筒外径1600长1500总重量是8.5吨,两头 用轴承座支撑,不知要带动这个辊筒旋转(速度为30/分)要用什么型号的减速机和 联轴器。

网友A:
我是个入行不久的新人,如有说的不对,请前辈们指点。
有V=(pi *D*n)/(60*1000)=(3.14*1600*30)/60000=2.512 m/s;
F=mg*η=8.5x1000x10x0.002=170 N;
Pc=F*V=170*2.512=427.04KW;
P=Pc*Ac/n效=4237.04*1.1/0.96=489.3KW;(Ac:工况系数,n效:减速机效率,)
不知道对不对,请大神们批评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个入行不久的新人,如有说的不对,请前辈们指点。
有V=(pi *D*n)/(60*1000)=(3.14*1600*30)/60000=2.5 ...

不太对吧,他没说,轴承直径是16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对吧,他没说,轴承直径是1600吧?

他写的是滚筒直径,轴承哪儿有那么大的啊

网友:
电机都没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个入行不久的新人,如有说的不对,请前辈们指点。
有V=(pi *D*n)/(60*1000)=(3.14*1600*30)/60000=2.5 ...

起动转矩有核实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起动转矩有核实过吗

没有,一般我就是照这样估算的。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