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孔深度的自动检测

楼主(2015-12-02):
本人在做一套工装,有一工位大致是使用丝锥进入螺纹孔,外部利用距离传感器测出螺纹孔深度。现在有一难题没有解决,就是螺纹孔的加工误差,使得丝锥卡盘必须具有径向浮动间隙,而径向浮动丝锥卡盘,在市面上很难找到,找了两家供应商都没有找到。哪位大侠可有好方案。

网友A:
攻丝的时候加位置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攻丝的时候加位置传感器

我这里只做检测,检测产品上面的螺纹孔。产品定位有误差,螺纹孔加工有误差,我在想用何种的装置来消除。径向浮动接头网上找的,但是不常用,不容易找到。

网友(点评):
螺纹孔加工的误差跟检测没有关系吧

网友:
多大的螺纹孔呢?大的话试试激光距离传感器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
有点难度,好好乡下

网友:
你看这个适合不呢
ACF 主动接触法兰,主要用于机器人的浮动夹具什么的

网友:
http://cn.misumi-ec.com/asia/ideanote/detail/000152.html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你确定要丝锥进入螺纹孔而不是螺丝之类的,首先攻丝的进入角度问题需要解决之后才是径向浮动问题

网友:
这个容易弄伤牙的

网友:
只有用浮动攻丝头带塞规检测

网友:
我觉得可以借鉴摇臂钻找螺纹底孔的方法,先用气动装置死顶尖找位置,再固定位置,丝锥自动旋转,开始攻丝。这样几个步骤可通过气动装置来实现,

网友:
参照弹性攻丝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