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5-12-02):
我对电方面的知识不太懂,现遇到个问题,请教大家。老外要求配的电机电压是230V,频率60Hz, 国内的一般是220V,50Hz,请问我这个必须特殊定制吗?
我问了一下,有人说,220和230V差别不大,频率需要调整,用个变频器就可以解决了。
可以这么理解吗?

补充内容 (2015-12-2 13:14):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可能是我说的不太清楚,这里补充一下。我这里有个订单要求一定要230V  60HZ的,国内220V,50HZ的,加个变频器就可以了。我咨询调试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频率可以调的,不用加变频器。

补充内容 (2015-12-2 13:15):
我一直想不明白,是什么办法,能直接调频率,总感觉他在忽悠我。所以发帖求大神们的帮助!

网友A:
进网单相就220压力,你还想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网单相就220压力,你还想怎么样

国外的电压和频率是不一样的,他要求230V,60HZ,我是想知道如何去满足他的要求。除了特殊定制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B:
变频器就可以解决

网友B:
像日本的仪器只有110V的,我们这边配了小的变压器

网友C:
按要求定电机就是了,出口设备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日本的仪器只有110V的,我们这边配了小的变压器

是 的,国内220V的,与国外的230V的在可控范围内,变压器应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要求定电机就是了,出口设备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这个貌似定制的话,数量少都不愿意做,价格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就可以解决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在群里有人告诉我,变频器只能从高往低调。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单独定电机,很简单的,我们出口美国的设备都这样,包括水泵,风机,电机,只要是用到的电机都是定做成60hz的

网友:
变频器可以解决,推荐三菱、西门子

网友(点评):
那有这么干的,明明定电机就解决的事,却要用变频器,有钱烧得?

网友(点评):
@螺旋线 我现在知道常用的220V 50HZ加变频器,还有就是特殊定制可以满足要求。特殊定制的话,数量少一般是不做的,除非别人有现货。我现在想知道的是,还有没有什么其它的办法能够吧220V50HZ变换到230V60HZ。

网友(点评):
调试人员告诉我,不用加变频器,就可以调试到230V60HZ,他没有明确告诉我,我想不明白他是什么办法。也是想把问题搞懂,下次不能再被人忽悠了。

网友(点评):
第一,你这不叫特殊定货,只是要提前定,不存在嫌量少而不接单的情况。第二,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功率小的情况下,你直接按三角接法就可以接230V,60HZ直接无视。问题是,你的铭牌怎么办?

网友(点评):
对了,有个重要的事情你没说,是三相还是单相电机?看来楼主确实一点也不懂啊。小功率三相电机,星型接法是三相380V供电,三角接法是三相220V供电。

网友:
1.60hz电机有的厂会生产,打电话问一下。
2.频率会影响电机的转数,看看使用的场合有没有严格的转数要求,没有的话看看是否能和客户协商。
3.加变频器调到60hz定频运行。

网友:
这是普通小功率三相电机的铭牌,可以60HZ运行,三角接法就是直接接220V,接230V也没什么问题,但铭牌得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