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6061还轻的钣金材料

楼主(2015-12-02):
各位社友好,大家在钣金加工中有没有使用过比6061还轻的材料,我现在试了镁锂合金LZ91和镁铝合金AM60,在折弯过程中都会断裂(折弯角90°,折弯内径2.0)。大家有没有其它材料可供参考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大侠,镁锂合金和镁铝合金都是要热折弯的,冷折是不行的

还有铝锂合金,哈哈,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镁锂合金和镁铝合金都是要热折弯的,冷折是不行的

还有铝锂合金,哈哈,你试试看

热折弯的话,温度需要多少度?谢谢你了,我再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折弯的话,温度需要多少度?谢谢你了,我再试一下。

以前试模的时候我在边上看过,好像是600度左右吧

具体的你可以查询一些资料,
不过我以前的公司测试最终也没有成功,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可能是良率的问题,
我们当时是要做笔记本外壳

期待你分享成功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试模的时候我在边上看过,好像是600度左右吧

具体的你可以查询一些资料,

这个我查了资料,并且和中铝那边的人确认了一下,温度在100-150就可以,锂镁合金的燃烧温度中铝那边说是550°。明天我去加工厂试加工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镁合金,哈哈,镁锂合金我只见过压铸的,没有见过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试模的时候我在边上看过,好像是600度左右吧

具体的你可以查询一些资料,

我试过了,加热以后可以折弯,温度在150°左右,但是没有可以做热折弯的厂。有可以推荐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加热以后可以折弯,温度在150°左右,但是没有可以做热折弯的厂。有可以推荐的吗?

没有,以前我们是自己工厂的模具部自己开的模具来试验的

所以,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以前我们是自己工厂的模具部自己开的模具来试验的

所以,抱歉。。。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