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型钣金材料,请教

楼主(2015-12-02):
各位社友好,大家在钣金加工中有没有使用过比6061还轻的材料,我现在试了镁锂合金LZ91和镁铝合金AM60,在折弯过程中都会断裂(折弯角90°,折弯内径2.0)。大家有没有其它材料可供参考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6-01-13):
板厚多厚?估计1-2mm板厚,这个内角也不会有大问题吧?
O态3003很软,试试吧

网友A:
折弯开裂跟很多情况有关的,不一定是材料问题。,厚板折弯就是很容易裂的,这时候要采用工艺弥补,改动圆角半径或者折弯内侧切除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开裂跟很多情况有关的,不一定是材料问题。,厚板折弯就是很容易裂的,这时候要采用工艺弥补,改动圆角 ...

以前使用的5052,现在找到的材料是镁合金AZ31B,板厚1.5mm。加热到150℃,使用R3的刀折弯,还是会发生断裂。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钣金。所以不太清楚钣金工艺。还请多指教。

网友(2016-02-15):
引用 楼主:
以前使用的5052,现在找到的材料是镁合金AZ31B,板厚1.5mm。加热到150℃,使用R3的刀折弯,还是会发生断裂 ...

1.5mm厚的板折弯R3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基本上我没有试过热弯,热弯只看过钢管是有热弯的。
你不要折弯超过90度多很多了,这样是会断裂的。

网友:
退火后再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