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M测量螺纹位置度的方法

楼主(2015-12-02):
   对于机加工方面的螺纹孔位置度的测量方法有谁比较了解么?现在的取面测量以及取螺旋方法的测量都是误差比较大,所以是否有比较熟悉这个的,求赐教。

网友:
是否可以定做螺纹测棒,在检测,我们这边一般是这样操作的,但是不是三坐标检测,

网友(2021-07-23):
我们一般是加工螺纹前测位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