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轮齿条手摇升降 ,怎么能上下自锁

楼主(2015-12-02):
小弟是新人,要做一个升降机构,由于涡轮蜗杆的传动效率太低,现在已经确定用齿轮齿条升降,别的传动方式不考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在上下升降时能随意停在想要的位置,附上我的图片,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
图片从本地上传,2M以下

网友:
齿轮上加棘轮

网友:
直接买现成的吧,有都是卖 齿轮升降机构的;要涡轮蜗杆的就可以自锁了

网友:
加一个齿式离合器。 如果升降重量大的话,还是用涡轮蜗杆,不然累死人的,还能自锁

网友:
加棘轮确实是最简单使用的方法

网友A:
这个比较好,不过有点复杂哈

网友:
想听大神会怎么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好,不过有点复杂哈

这书叫什么

网友:
加一个涡轮蜗杆减速机,应该是最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书叫什么

机械设计装置图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好,不过有点复杂哈

这个是通过锥面锁紧的?

网友:
这机构就可以满足你需求。

网友(2016-04-25):
齿轮齿条式千斤顶,看看合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