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这也焊歪了!

楼主(2015-12-02):
始终就是差一点点!

网友:
焊接变形

网友:
为何要焊,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这是做什么?

网友:
焊接精度本来就没有

网友:
用火把一点点烤,一下烤的范围太大不好控制,

网友:
烧内侧,完了加冷水急速冷却

网友:
夹具不妥,没有留反变形量,如果还需要防止焊后扭转的话,在上下面也需要采取措施

网友:
夹具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