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配合,请教

楼主(2015-12-02):
(图片)

网友:
看图是指内圈吧?是轴啊。h的公差。

网友:
首先基孔制是什么要先搞清楚。
图中为什么上偏差为零?这个书上已经讲的很明确了,注意这句话(轴承内外径的上偏差均为0)
而你所说的H孔的配合只是一般圆柱面的配合,和这个滚动轴承的配合完全没关系。

网友:
按照孔的公差选所需的轴的公差啊,

网友:
轴承本就是这样的    内外圈上偏差都为零的    内圈上偏差为零是保证内圈为紧配合

网友(点评):
英制轴承就不是这样的。

网友:
实在不清楚楼主需要什么样的回答?问题是什么?

网友:
不知道要问什么?

网友:
楼主想问什么?

网友(2016-01-14):
因为轴承是标准件,所以轴承的内孔是一定的,只能采用基孔制,更改轴的尺寸。

网友:
共同学习. q' N( n6 N0 J*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