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不负载的时候输出的扭矩还是电机扭矩乘以减速比那个扭矩吗?

楼主(2015-12-02):
因为我们加减速机以后扭矩增加到50nm,但是我们只能用到20nm。减速机输出端要加皮带轮,这个皮带轮按照50nm还是20nm选择?

网友:
选择带轮的时候,需要参考功率和转速,我觉得你这个要以输出最大的扭矩为依据。

网友A:
扭矩50nm是根据额定扭矩x减速比得来的?这个只是参照,负载扭矩要小于它才能拉动。选带轮按楼上说需要按照传递功率与转速选。传递功率别忘了乘载荷修正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50nm是根据额定扭矩x减速比得来的?这个只是参照,负载扭矩要小于它才能拉动。选带轮按楼上说需要按照传 ...

你的意思是根据负载扭矩选就可以,不用看额定扭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根据负载扭矩选就可以,不用看额定扭矩?

比额定扭矩小就行,才能带动。

网友B:
要留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额定扭矩小就行,才能带动。

我的问题可能没表述清楚:
选带轮的扭矩是按照减速机输出额定扭矩算,还是按照负载实际需要扭矩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留余量。

要比额定扭矩大?还是比实际负载扭矩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可能没表述清楚:
选带轮的扭矩是按照减速机输出额定扭矩算,还是按照负载实际需要扭矩算?

实际的啊,当然了按照额定的肯定更没问题,但不是最优设计,浪费了。就跟大马拉小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的啊,当然了按照额定的肯定更没问题,但不是最优设计,浪费了。就跟大马拉小车一样

有没有理论根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理论根据啊?

没有啥子依据,我给你缕缕啊,首先根据负载扭矩、转速计算负载功率,然后根据负载功率选择电机。那么电机额定功率,额定转矩,转速都知道了,再与负载的扭矩、转速进行验证。还有啊,扭矩在通过齿轮啊,带轮等传动件时可能是变化的。电机选的合理的话,再根据小带轮的转速与带的传递功率来选带轮和皮带了。这中间有许多传递效率,修正系数别忘了。

网友(2016-09-08):
楼主这个电机扭矩用的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