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冲压、单工序冲裁、级进冲压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5-12-02):
哪位冲压专家来普及一下复合冲压, 单工序冲裁, 级进冲压的区别?

网友:
用下图的垫片来说吧。
单工序冲裁:先落料-再冲孔
复合冲压:落料冲孔一序出来

网友A:
级进冲压:还是上图的垫片,一套模具两个工位,第一个先冲孔
                                         然后毛坯换到第二个工位,以第一个工位的孔定位来落料
                                          不断循环着。
刚工作时组装过半年冲压模,菜鸟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级进冲压:还是上图的垫片,一套模具两个工位,第一个先冲孔
                                         然 ...

感谢回复!大家一起学习嘛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