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拍快照功能的图片怎么提取出来?

楼主(2015-12-02):
solidworks拍快照功能的图片怎么提取出来???谢谢

网友A:
拍完后在系统带的附件-画图打开粘贴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完后在系统带的附件-画图打开粘贴编辑

这个貌似不行,大神确认下

网友(点评):
可以呀,你打开画图在按Ctrl+v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不行,大神确认下

是ctr+v,sw2014,还是不行

网友(2016-07-23):
还是不行。。。。。。。。

网友:
点击打印,然后生成图片再保存就好了

网友(2016-10-11):
直接点文件-另存为-选择JPEG格式,就保存为图片了

网友(2019-02-21):
你要截图的话不要用“拍快照”功能,这个是没有外面保存的,只是展示在DisplayManager里面有个缩略图,他们说的是图像捕获功能,图标是一个黑色的小相机,点击后自动截图到剪贴板上,然后找个画图或wordr之类的软件粘贴就行

网友:
原来是这么久以前的帖子,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