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工程师求助材料大神

楼主(2015-12-02):
小弟二手工程是一枚

近来碰到一个棘手的材料问题

我想要设计一个965x369尺寸,厚度在3-7个之间脚踏板

此脚踏板,为悬空,部分着力点支撑(并非全面支撑),希望能承受200kg的重量,并且能够有好的脚感

同时因为要户外使用,希望能同时具备防滑,耐磨,抗高温,紫外线

希望大神,能在经济型的前提下,给我推荐一种适合的材料

万分感谢

网友A:
可能是同行哈,我是做体育器材的,脚踏板都是外采的,一般都是铸铁或铸铝的,也有一体冲压件,都带有防滑的纹路,四周还有防止脱出的保护边,200kg随便承受了,卖来就可以二次加工用,比自己做好多了。

网友(点评):
菱形花纹板冲压成型?

网友B:
我觉得海绵铁好。

网友C:
铸钢肯定满足要求 材料SUS304即可

网友D:
很想知道304和235哪个更适合

网友(点评):
不锈钢做踏步,有钱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想知道304和235哪个更适合

235更合适

网友E:
去钢材市场,有种专做钢结构平台台面的花纹热轧板,常见厚度为3毫米,花纹为菱形分布的枣核凸起。
用来做踏步,楼主所给平面尺寸,两条长边应该有个折边加强。楼主所说厚度3-7语焉不详,没骨架支撑,不能用几个点支撑平板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同行哈,我是做体育器材的,脚踏板都是外采的,一般都是铸铁或铸铝的,也有一体冲压件,都带有防滑的 ...

你好,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可能是我没有表述完整

这个产品,之前的设计师用角钢搭建框架,然后中间的部分用的就是Q235的花纹板

但是这次的改进,是想说看,能不能用注塑材料,来代替这种花纹板

一是感觉非金属材料,显得大气点,二是注塑的话,可以在中间椭圆的部分上面,加上我们的logo

同时,这个产品的产量应该不算太大,1w件/年的样子

所以目前我比较倾向于注塑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海绵铁好。

海绵铁?

恕我愚钝。。。

没能理解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铸钢肯定满足要求 材料SUS304即可

一是铸造成本高

二是这么大平面的一个板,铸造304的话,难度太大了吧

ps:铸造我只懂皮毛

楼主:
引用 网友F:
Q235A

之前我们用的是Q235A

想改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想知道304和235哪个更适合

Q235加喷塑,就完全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钢材市场,有种专做钢结构平台台面的花纹热轧板,常见厚度为3毫米,花纹为菱形分布的枣核凸起。
用来做踏 ...

很感谢您的回复

这个产品,之前我们就是用角铁搭框架,花纹板做的

这次是想改进成非金属的注塑材料

这个板的更改是第一步

后期的话,我计划把角铁那部分也用成非金属材料

当然,那是后期产量大的考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感谢您的回复

这个产品,之前我们就是用角铁搭框架,花纹板做的

二三十年前,钢材价高且难买,塑料行业曾经有过以塑代钢的产品,典型的是各种建筑模板和物流托板。不过现在是塑料价格远高于钢材,没有人再做那些东西了。
你的想法当然并不是不可以,但是要知道,除非是价格很高的特种塑料,一般常用的塑料其物理性能较钢材差得远,像你所说的踏步和支撑件,都需要变更结构设计才能安全使用。首先你给的踏步尺寸就不行。并且任何塑料的耐候性都不强,对使用环境有限制,使用寿命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三十年前,钢材价高且难买,塑料行业曾经有过以塑代钢的产品,典型的是各种建筑模板和物流托板。不过现 ...

我很同意您的观点

但是这个产品本身不光是一个机械制品,而应该算是货品

在完成功能性最基本的前提后,更应该考虑的是轻巧、舒适

目前我的想法是,铝合金搭框架,然后浸塑,表面再加注塑踏板

您觉得怎么样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很同意您的观点

但是这个产品本身不光是一个机械制品,而应该算是货品

这个见仁见智,自己觉得好就行。
要提醒的是用塑料材质的时候,一定注意结构以保证刚性和强度。

网友G:
1年1W开模也过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见仁见智,自己觉得好就行。
要提醒的是用塑料材质的时候,一定注意结构以保证刚性和强度。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年1W开模也过得去

你说的是精铸的模,还是注塑的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