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轴承座孔公差的选择!

楼主(2015-12-02):
根据有一个径向重力,所以是固定的外圈载荷,
根据是丝杠固定端,所以是轴向不移动。
这两个条件出来了我根据这个图就没法选择了啊,已经矛盾了啊!难道选一个两种情况都有的J7?

网友:
没设计过,等待大神回答

网友A:
大哥,你书下面不是有行小字,让你从左往右选嘛,另外你这本叫什么书,谁写的啊,写的蛮细的,还有我猜测你的丝杆设计应该有些不合适,因为大多数工况轴承是需要轴向可动的,你截个轴承剖面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书下面不是有行小字,让你从左往右选嘛,另外你这本叫什么书,谁写的啊,写的蛮细的,还有我猜测你 ...

他这个轴向不移动指的是轴承组合形式中的固定侧吧,附加的轴向窜动不算(我认为是这样的)
这个是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