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哪里有修手拉葫芦的

楼主(2015-12-02):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哪里有修手拉葫芦的?本人手拉葫芦使用一年多,现在出现了故障,请问有没有知道哪里有修的,或者有联系电话也行,谢谢了!

网友:
什么问题,自己修也行啊,很简单的

网友:
简单的很的问题,自己拆开看看什么坏了,自己网上买个配件,需要注意的那根轴有两种,我记的啊, 不一定对,那个螺纹有3个头的和5个头的,反正最低是2种。需要注意一下。一般换换磨擦片。滚针轴承上上油,摩擦片上别弄上油。装大链和小链的时候别拧了。其他没有什么问题。新泰羊流和新乡做起重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