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你:这轴承用的,大家看问题在哪里

楼主(2015-12-02):
简单题,这轴承用的,大家看问题在哪里。是一对背对背。十楼公布答案。

网友A:
只有这一对轴承吗?通常是一根轴两侧有轴承的。
图上明显 有润滑问题啊,会烧轴承的;
轴承外圈怎么固定,会不会串动

网友:
内外圈轴承盖。

网友:
为什么两个轴承并排用?

网友:
各人认为是角接触轴承的预紧出了问题。
1,外圈两侧同都是活动的,预紧没有基准;
2,内圈通过轴上的螺纹预就紧会影响到轴的精度;
3,轴承没有密封起来,会进行灰尘而且润滑脂容易流出。

网友B:
轴上既有轴承配合,又有螺纹连接,这个轴要怎么动。

网友:
两个的安装方式不对啊

网友C:
中间加上隔套吧,用隔套长度公差确定轴承预紧程度...预紧与噪音寿命旋转精度都有关呢,应该注意一下...是不是这方面原因呢?等待楼主说明...

网友:
右端的内圈定位和外圈限位怎么看着都像没有间隙的样子,而且内圈定位的右侧还封了一个端盖,这轴承真的能转起来?

网友D:
螺纹干嘛用的?轴还能轴向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这一对轴承吗?通常是一根轴两侧有轴承的。
图上明显 有润滑问题啊,会烧轴承的;
轴承外圈怎么固定, ...

轴承自带终身寿命润滑脂
外圈图中的档板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上既有轴承配合,又有螺纹连接,这个轴要怎么动。

轴承配合指的是?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可能是轴承内圈和轴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纹干嘛用的?轴还能轴向移动?

螺纹上的螺母用来调轴承间隙的

网友(点评):
好吧,学习了,谢谢。不过希望你可以放一个更具体的装配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加上隔套吧,用隔套长度公差确定轴承预紧程度...预紧与噪音寿命旋转精度都有关呢,应该注意一下...是不 ...

是,两个轴承内圈之间应该有间隙,否则无法调游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配合指的是?

轴承与轴的配合,之前说的不太清楚,

网友:
只有这么一点看个毛啊

网友:
轴承盖与轴承外圈之间留点空间或加个波纹弹垫!个人理解

网友:
深沟球吗?

网友E:
楼主,你好:
      初步有3个问题,需请讨论:
      1、轴上右端螺母的选用,请问是圆螺母吗:通常对轴承进行轴向固定需采用圆螺母,一般螺母不具备防松的要求。
      2、总体的装配性:从图上看,轴承右侧为壳体内部,则右侧的端盖,以及螺母是否易于装配以及拆卸维护。
      3、设计的严谨性:请问有无考虑设备运转过程中因零件发热导致的变形。
      以上,谢谢!

网友(2016-01-04):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初步有3个问题,需请讨论:
      1、轴上右端螺母的选用,请问是圆螺母吗:通常对轴 ...

@学有所用 lz公布的答案呢,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两个轴承内圈之间应该有间隙,否则无法调游隙。

有成对的背靠背的角接触轴承卖的,不知你说的隔套调游隙如何解释?

网友:
看不出来什么!

网友:
内外圈都被压住了,转不动!

网友:
内外圈都卡死了有个屁用

网友(2016-12-22):
没看出问题。配对轴承,固定端,脂润滑

网友:
中间肯定要加隔套,不然卡死了,其他的没看出来

网友:
还是没有答案。继续关注

网友(2017-07-10):
坐等楼主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