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气缸吗?请教

楼主(2015-12-02):
我用气缸压一个产品,用电磁阀控制,假如电磁阀断电,断气,气缸还要处于压着产品的状态,请问师傅们有这种气缸吗??????

网友:
放个重物,气缸只负责把重物顶起。

网友:
管路里装个蓄能器不就行了

网友:
用带中位机能的三位换向阀

网友(点评):
乐于助人

网友:
  三位五通保压电磁阀。

网友:
可以啊,有  ,你可以打电话问这个15950937657

网友:
不回答了

网友(点评):
你这贴图是FESTO的

网友(点评):
百度图片盗链,原图上面有写费斯托

网友:
这个跟气缸没有关系,你选择一个带中位机能的电磁阀就可以了,也可以用一个PC-04(亚德客)的阀,这个PC-04叫做空压诱导止回阀

网友:
有这种阀,亚德客  SMC  都有。

网友:
三位五通中封式电磁阀

网友:
之前有人问过了,有大侠解答了,帖子找找看

网友:
三位有中封,中泄,中通功能,选中封就行了

网友:
可以实现,就是控制方面的,比如电磁阀

网友(点评):
中封是可以,但缺点是时间长了效果不好;原因,空气是可压缩性,受外力作用下,产品可能会松动或脱落?另外产品比较重,对密封性也是考验; 如果是要求比较,可以考虑自锁气缸。

网友:
这种很多啊,都是电磁阀控制的

网友:
怎么这么多人说中位封闭电磁阀,中封电磁阀只是粗略密封,必定有少量泄露,所有管路连接单元都必有少量泄露
就算漏掉一毫升气,虽然气缸位置没大动,但压力立马降为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