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低端的问题,本人新手

楼主(2015-12-02):
1.四个相同的孔标注半径时应标注4-R还是4×R,二者有何区别?
2.焊接件的焊接余量应留多少,这方面有无标准?

网友A:
1 孔标注没有标半径的,都是标直径的,这样车间也好找钻头,是-还是X,取决于你执行哪个制图标准,也取决于车间工人对哪个制图标准有清楚的认知
2焊接余量是焊接时焊缝留出的距离,用焊剂填充。留出多大叫合适,取决于设计,而设计的依据一是计算,二是经验,三是工艺

网友B:
问题太基本了,呵呵;标注查下机械制图,按标注即可;
焊接余量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尽量留大些;方便工人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孔标注没有标半径的,都是标直径的,这样车间也好找钻头,是-还是X,取决于你执行哪个制图标准,也取决于 ...

谢谢,您说的我有点不太明白,在哪个制图标准下是-,哪一个标准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太基本了,呵呵;标注查下机械制图,按标注即可;
焊接余量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尽量留大些;方便工人 ...

请问那这两个标注方法是不是都可以呢?

网友(点评):
尽量选用4-Ø,别用X 容易和腰孔发生误会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那这两个标注方法是不是都可以呢?

和腰孔产生误会,是什么意思呢,麻烦大侠了

网友:
习惯上用小写的x表示数量

网友:
习惯用4-

网友:
相同直接时候习惯4-,  等间距时候习惯写 4X 加一个 方框的 总尺寸...

网友:
GB/T 4458 共5部分。
GB/T 16675 共两部分。

网友:
用 4xR5

“-”用在螺纹标注,比如 M6-6g、M6-6H

网友C:
老标准用4-;新标准用的是4x。

网友:
点赞你的学习态度

网友D:
4-R跟4XR都没错,新国标好像是4XR,但还是4-R顺手些。不过这只是标准问题,看单位有没有规定吧。
焊接肯定有标准的,主要受到工艺跟材料的影响,这个一般有点规模的,都会有口头或者书面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标准用4-;新标准用的是4x。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4-R跟4XR都没错,新国标好像是4XR,但还是4-R顺手些。不过这只是标准问题,看单位有没有规定吧。
焊接肯定 ...

多谢您的指点

楼主:
这个问题我弄明白了,旧标准GB/T 4458.4-1984规定用8-φ4,新标准GB/T 16675.2-2012规定用8×φ4,意义相同,只是新旧标准不同,15楼和17楼等大侠正解,多谢大家的讨论,让我印象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学习了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