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桶装东西怎么制造出来?

楼主(2015-12-02):
一个直径40,内壁是一mm的水桶形状的圆柱体,上端不没有盖子。    长度55mm,  怎么制造出来?   材料为铝型材!
是拉伸铝型材吗???
求助求助!!!!!

网友A:
材料为铝型材? 做桶装东西,矛盾不?
铝棒吗?通过挤压机 挤压出来

网友:
可以铝板拉升,也可以铝棒挤压

网友:
上下异形,可以用线切割,精度高

网友:
批量的话冲压成型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为铝型材? 做桶装东西,矛盾不?
铝棒吗?通过挤压机 挤压出来

铝型材····是指铝合金的意思了这里····

网友(点评):
铝型材挤压成型的;要是需要少,弄个旧气缸改造下得了,呵呵

网友:
冲压成型、钣金+焊接(或者咬口)可能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