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滤器和像油缸的组合件是什么零件啊

楼主(2015-12-02):
这个过滤器和像油缸的组合件是什么零件啊

还有 整流板上 是不是有一个单向阀画反了?

期待液压高手来解答下

楼主:
这个是什么符号啊,过滤器+像油缸式的零件

楼主:
附上液压原理图

网友:
期待大侠

网友(点评):
好像不是这个功能

网友(点评):
瞎猜的...哈哈...我编辑掉...以免引起别家误会

网友:

=================

过滤器,带堵塞指示器,堵塞后活塞杆伸出

网友(点评):
用过这样的零件吗?

网友:
呵呵,我没看图纸,但根据我的经验这是一个变量泵带前置过滤。

网友:
用于监控过滤前后压差的?

网友:
没见过这个装置,猜测是个压差报警设置;回油过滤器的单向阀没装反,只是一个背压阀,开启压力在1MP左右,在回油滤芯堵塞的时候,压力达到开启压力时,油液由单向阀回流,以免压力损坏过滤器和管路。在实际工作中只要摸摸单向阀的阀体温度就可以知道滤芯的工作情况了^_^

网友:
是液压站吗

网友:
提示滤芯堵塞